请教芯片进入异常状态问题!!!!!!!!!!!??

楼主(2017-05-18):
芯片用的TI的cc2530 8位SOC 51内核 带2.4G射频

现象:调试时发现芯片功耗会突然增加50mA(3V情况下测得)。

         进入该状态后,除了功耗问题外,芯片所有功能正常,程序没有出现明显异常。

         该异常状态除了断电,其他方法都无法复原(包括硬件复位)。

         目前的测试板已经没有任何外围电路,只有一颗芯片,两根电源线(3V),焊接问题应该可以排除

跟进:

         该异常模式,使用手摸,镊子乱碰,电源线乱碰等干扰法有时容易进入,有时很难进入。后来使用电

子打火机的打火器对芯片进行电击,很容易进入该模式(个人感觉串口部位容易进入)

       请教有没有高人遇到过此类问题,或者有相关的问题解决思路

网友A:
找不到原因的话,就检测电流,电流过大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