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看似简单,但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求救!

楼主(2017-05-18):
#include  <pic.h>
  __CONFIG(0x09E4);
void MCUConfig(void)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asm("CLRWDT");
                MCUConfig();
        }
}

/****************************************************************
函 数 名:MCUConfig()
功    能:芯片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说    明:

******************************************************************/
void MCUConfig(void)
{
// --------------振荡器-------------------

        OSCCON=0x6A;                                                        //0110 1010B, 内部振荡器,4MHz
        asm("NOP");                                                                        //等待振荡器稳定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口-------------------------------------

        PORTA=0x00;                               //清零A口
        LATA=0x00;
        ANSELA=0x00;                            //模拟选择寄存器清零

        TRISA0=1;
        TRISA1=1;
        TRISA2=1;
        TRISA3=1;
        TRISA4=1;
        TRISA5=1;

        //----------------------------B口-------------------------------------

        PORTB=0x00;                               //清零B口
        LATB=0x00;
        ANSELB=0x00;                            //模拟选择寄存器清零

        TRISB4=0;
        TRISB5=0;
        TRISB6=0;
        TRISB7=0;

        //----------------------------C口-------------------------------------

        TRISC0=0;
        TRISC1=0;
        TRISC2=0;
        TRISC3=0;
        TRISC4=0;
        TRISC5=0;

        PORTC=0x00;                               //清零C口
        LATC=0x00;
        ANSELC=0x00;                            //模拟选择寄存器清零

//芯片: PIC16F1508
/*说明: MPLAB V8.92, PICC:9.82,  工具: PICKit3;    以上编译通过,也可下载到芯片中,可以单步,但
运行到给TRISB.x=0时,或是TRISC.x=0时,提示参数错误,不能再往下执行;不知什么原因,求各位支招解围,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