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I多处理器通信

楼主(2017-05-18):
本人想通过上位机给两个DSP进行通信,每个DSP都接在集线器上,集线器的总端通过串口转USB接在电脑,那么电脑的上位机怎么设计,才能实现与指定的DSP进行通信,即向它发送数据,有做过炸饿啊个的吗》求指导

网友A:
使用串口传输数据。

网友A:
不过串口使用地址通信识别。

网友B:
使用485通信吗?

网友C:
usb不是只能识别一个设备吗

网友D:
楼主还是找找usb集线器的设计原理吧。

网友E:
不一定要用usb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串口传输数据。

速度不一定跟得上。

网友B:
485通信可以识别地址。

网友C:
usb的hub还真没有设计过。

网友D:
应该每一个设备都有挂载的地址吧。

网友E:
电脑不是串口通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串口使用地址通信识别。

串口识别地址不如使用usb集线器了。

网友F:
电脑与DSP通过SCI通信吗?

网友F:
楼主说的 是USB的hub集线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