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M451的灵敏按键的程序

楼主(2017-05-18):
我是小白
首先,需要使能时钟吗,如果需要怎么使能
然后,初始化GPIO
最后,想要实现按下去为低电平

网友A:
你是想用中断,还是普通输入模式?

网友A:
GPIO中断的例子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7 $
* $Date: 15/09/02 10:0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the usage of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 @note
* Copyright (C) 2013~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define PLLCTL_SETTING  CLK_PLLCTL_72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
* @brief       GPIO PB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PB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451Series.s.
*/
void GPB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B.2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B, BIT2))
    {
        GPIO_CLR_INT_FLAG(PB, BIT2);
        printf("PB.2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B interrupts */
        PB->INTSRC = PB->INT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GPIO PC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C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451Series.s.
*/
void GPC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C.5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C, BIT5))
    {
        GPIO_CLR_INT_FLAG(PC, BIT5);
        printf("PC.5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C interrupts */
        PC->INTSRC = PC->INT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D.0) and TXD(PD.1)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PB.2 and PC.5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PB.2 and PC.5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B.2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B, BIT2, GPIO_MODE_INPUT);
    GPIO_EnableInt(PB, 2,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B_IRQn);

    /* Configure PC.5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C, BIT5, GPIO_MODE_QUASI);
    GPIO_EnableInt(PC, 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C_IRQn);

    /* Enabl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and select de-bounce sampling cycle time is 1024 clocks of LIRC clock */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TL_DBCLKSRC_LIRC, GPIO_DBCTL_DBCLKSEL_1024);
    GPIO_ENABLE_DEBOUNCE(PB, BIT2);
    GPIO_ENABLE_DEBOUNCE(PC, BIT5);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普通的输出输入模式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6 $
* $Date: 15/09/02 10:04a $
* @brief    Show how to set GPIO pin mode and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 @note
* Copyright (C) 2013~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D.0) and TXD(PD.1)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int32_t i32Err, i32TimeOutC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B.3(Output) and PD.7(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Basic Mode Test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to control GPIO pin                              */
    /*-----------------------------------------------------------------------------------------------------*/
    printf("  >> Please connect PB.3 and PD.7 first << \n");
    printf("     Press any key to start test by using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n\n");
    getchar();

    /* Configure PB.3 as Output mode and PD.7 as Input mode then close it */
    GPIO_SetMode(PB, BIT3,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D, BIT7, GPIO_MODE_INPUT);

    i32Err = 0;
    printf("GPIO PB.3(output mode) connect to PD.7(input mode) ......");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to pull specified I/O or get I/O pin status */
    /* Set PB.3 output pin value is low */
    PB3 = 0;

    /* Set time out counter */
    i32TimeOutCnt = 100;

    /* Wait for PD.7 input pin status is low for a while */
    while(PD7 != 0)
    {
        if(i32TimeOutCnt > 0)
        {
            i32TimeOutCnt--;
        }
        else
        {
            i32Err = 1;
            break;
        }
    }

    /* Set PB.3 output pin value is high */
    PB3 = 1;

    /* Set time out counter */
    i32TimeOutCnt = 100;

    /* Wait for PD.7 input pin status is high for a while */
    while(PD7 != 1)
    {
        if(i32TimeOutCnt > 0)
        {
            i32TimeOutCnt--;
        }
        else
        {
            i32Err = 1;
            break;
        }
    }

    /* Print test result */
    if(i32Err)
    {
        printf("  [FAIL].\n");
    }
    else
    {
        printf("  [OK].\n");
    }

    /* Configure PB.3 and PD.7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GPIO_SetMode(PB, BIT3, GPIO_MODE_QUASI);
    GPIO_SetMode(PD, BIT7, GPIO_MODE_QUASI);

    while(1);

}

网友B:
先学会简单的IO输入输出的操作吧

网友C:
上面的例子就可以,如果你是一个按键,可以设成输入模式,比如上拉模式,或者下拉模式

网友D:
先随便找个单片机的按键教程,看看按键原理吧。

网友D:
楼主是学生吗,先去借几本单片机相关的书籍吧,了解一下几本的概念,所有的单片机不管谁家的,都是大差不差的,就是寄存器名字不同而已。

网友E:
一般是这种接法。

网友E:
KEY1 与 KEY2 都外接 10K 欧姆的上拉电阻。 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
当设置好 KEY1 和 KEY2 引脚为输入模式的时候,I/O 状态表现为高阻状态用于检测外部的电平的变化,如果是高电平的话,必须
要检测到 3.3V 的电压,如果是低电平的话,必须检测到 0V 的电压。倘若如果当前 KEY1 和 KEY2 只是悬空引脚的话,高电平就不
复存在,同时,当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KEY1 与 KEY2 引脚表现为悬空状态,引脚状态是不确定的,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在
制作工艺为 CMOS 的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令输入阻抗降低,提供泄荷通路。通
过以上分析,就知道为什么按键硬件电路的设计必须接上上拉电阻的原因了。

网友E:
为了检测引脚的电平,可以将 I/O 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或准双向模式,当前实验,这里选择为输入模式,需要调用库函数
GPIO_SetMode(需要包含 gpio.c),代码如下:
设置 PB0、PE8 引脚为输入模式

/* PB0 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B,BIT0,GPIO_MODE_INPUT);
/* PE8 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E,BIT8,GPIO_MODE_INPUT);

网友E:
在单片机的应用中,利用按键实现与用户的交互功能是相当常见的,同时按键的检测也是很讲究的,众所周知,在有键按下后,
数据线上的信号出现一段时间的抖动,然后为低,当按键释放时,信号抖动一段时间后变高,然而这段抖动时间要维持 10ms~50ms,
这个与按键本身的材质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确定的。当前实验,只是验证输入模式,那么按键扫描采用简单的
按键延时消抖去实现。主体代码如下  int32_t main(void)

{
PROTECT_REG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SYS_Init(PLL_CLOCK);
/* 串口 0 初始化,波特率 115200bps */
UART0_Init(115200);
)
/* PB0 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B,BIT0,GPIO_MODE_INPUT);
/* PE8 引脚初始化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Mode(PE,BIT8,GPIO_MODE_INPUT);
while(1)
{
/* 检查 KEY1 是否按下 */
if(PB0 ==0)
{
/* 延时 20ms */
Delayms(20);
/* 等待 KEY1 释放 */
while(PB0 == 0);
/* 打印 KEY1 输出信息 */
printf("KEY1 is pressed\r\n");
}
/* 检查 KEY2 是否按下 */
if(PE8 ==0)
{
/* 延时 20ms */
Delayms(20);
/* 等待 KEY2 释放 */
while(PE8 == 0);
/* 打印 KEY2 输出信息 */
printf("KEY2 is pressed\r\n");
}
}
}

网友E:
上面的代码就是M451的代码。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原理与实践【网络版】V1.20
找到这个PDF资料下载。

网友:
上面这个朋友给的图就是按下去是低电平,按下去低电平的关键就是平时是高电平,高电平的方法就是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