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何理解LDO的瞬态响应好的优点?

楼主(2017-05-18):
如何从原理上分析LDO瞬态响应比开关电源要好。

网友A:
瞬态响应 ? 看哪个参数? ripple? 输出电阻?

网友B:
瞬态响应看环路相位延迟,因为LDO的环路原件少,其环路延迟就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瞬态响应 ? 看哪个参数? ripple? 输出电阻?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Line Transient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