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F10X芯片DTU产品设计心得分享

楼主(2017-05-19):
最近使用STM32F103RBT6设计了一个小产品,在此分享一下设计中的心得体会;
1. 芯片选型
最初仅着够用和可扩展的思路,及需要3个UART,选择了64PIN的芯片STM32F103R8T6;在华强北买样片时,发现RB的芯片价格差不多,而FLASH容量达到128KB;所以第一版硬件选择了STM32F103RBT6,芯片20KB RAM, 128KB FLASH。做到后面升级功能时,需要加上RSA签名校验,RSA使用1024bits密钥的话需要6KB左右的STACK,一个RSA KEY变量就是4KB左右,所以20KB的内存基本上干不了其他什么活了。 最终选择了STM32F105RBT6, 64KB RAM, 跑个RSA 2048bits都足够用了。又在华强北买芯片时,老板说STM103RB芯片涨价到15块钱, 而STM32F105RB可以卖到9块,批量更低,有点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感觉,呵呵。
从103换到105时,PIN2PIN是兼容的,但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a. F103使用内部8MHz RC振荡器,可以倍频到64MHz工作;但F105使用RC振荡器倍频上不去,如果使用外部晶振,可以倍频到72MHz,我的产品涉及到UART通信,接了外部晶振,所以不是问题;开始使用RC倍频到36Mhz,RSA签名验证需要0.5秒。结合RAM占用需要10KB,需要的同行可以此作为RSA移植参考。
b. FLASH的block大小不同,F103是1KB block, 而F105是2KB block。在FLASH上保存设置参数,或涉及分区时,要注意区别。

2. 开发生产工具选择
a. 采用STM32CubeMX生成驱动代码;跟随ST主流,接受新东西,减少重复制造轮子。
我的产品中对驱动生成代码的唯一修改是,在UART的接收函数中,将中断程序接收到的数据直接扔进一个环形buffer;原来的接收函数评估收发可以,做产品真不好用。
b. 采用Atollic TrueSTUDIO for ARM 7.1.2开发环境
STM32CubeMX可以直接生成这个软件的工程;最早使用过EMIDE, EMBLOCK,说实话都不好用。
c. 使用STLINK,而不是JLINK
硬件接口只拉了SWD的4条信号线(VCC/GND/SWDCLK/SWDIO),用JLINK及其不稳定。用ST很稳定。
d. 烧录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工具最方便的地方在于,可以在控制台脚本中调用。在cygwin脚本中,用法如下:
STLINK="/cygdrive/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M32 ST-LINK Utility/ST-LINK Utility/ST-LINK_CLI.exe"

"$STLINK" -V -P factory.bin  0x0801F800  // FACTORY

使用该工具,可以实现生产自动化。但速度不是很快,可能只适合小批量的生产。
e. 升级使用Flash Loader Demo
在硬件上预留了跳线,可以强制进入UART1的程序刷新; 适用于客户现场没有stlink,通过串口强制更新程序。
f. 在线升级
由于我的产品就是个3G的DTU模块, 客户那边流量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设计了一套在线升级的功能。 PC软件只能自己定制设计了,MCU侧,先下载缓存升级包,然后进入BOOTLOADER,验证设计包完整后, 将缓存数据刷新到程序运行区域。
在此为Cortex M3灵活的中断向量映射方法点赞!

3. 防止解密的一些设计
设计目标:防止解密者克隆芯片程序到其他芯片后,直接运行。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单机运行的程序是不能防止解密者反汇编**的;又听说STM32芯片的芯片ID都已经可以被改写, FLASH读保护加密了也可以读出数据。基于这些信息, 我也只能做到为**的人制造一点点的麻烦。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a. 读出3G模块的MEID或IMEI号,替代MCU的芯片ID。但该方法无法避免反汇编NOP等方法**
b. 对MCU的芯片ID及其他配置信息进行签名,启动时进行验证;
c. 程序被分为BOOTLOADER/APP两部分,将一些控制功能分开放入这两个阶段中运行。以前需要**一个程序,现在需要**两个。
d.升级时,对升级包进行签名校验
e. 将一些控制逻辑,加密后放入3G模块当中。 MCU好**,3G模块**就没那么容易了。
f. 白盒加解密算法将算法和密钥混合在一起, 是比较安全的。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代码可以移植。 有懂得人麻烦提供一些信息,谢谢!
作为方案公司,需要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采取这些措施,也就是防个君子,防不了小人。

4. 性能的调优
当前DTU的环回测试速度可以稳定跑在1KB/s, 但没有达到UART 115200bps的十分之一。可以优化的地方在于:
a. MCU与3G模块采用UART连接,但是baudrate采用115200*2 bps;
b. MCU与3G模块采用USB连接接,STM32F105的芯片USB应该可以做HOST

5. 功耗调优
TBD

6. DTU功能的设计难点
a.AT命令错位:当前MCU与Modem通过AT命令交互,没有协议或规格要求一条AT命令必须在多长时间之内必须返回;AT命令超时时间设置短了,会导致重复多发AT命令,可能导致Modem命令执行中断或后续数据大量的返回,最终导致解析程序处理AT命令错位,或MCU不能获得Modem的正确状态;超时时间设置长了, 出了问题不能及时处理。这个参数与Modem/网络状态都有关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试确认。
b. Modem返回数据解析错位或丢失。通过压力测试可以发现/复现/解决,工作量的问题,但有时处理起来令人恼火,需要多一些耐心。
c. 资源总是有限的,尤其是RAM, 收发缓存RAM大小配置要合适;缓存越大越好。

7. 可以拓展的空间
现在的网络模块大都采用TCP协议连接,并且数据都是明码跑在网络上,如果在MCU中实现SSL/TLS,则可以实现身份鉴权/数据加密等功能。不过相应的芯片可能要采用STM32F4系列了,它们支持硬件RNG, AES,OTP, CRC。

8. 其他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工具
a. beyondcompare
b. sourceinsight
c. snv/git
d. cygwin/shell

上面的分享希望对大家设计产品有益,也希望高手能回答上述的一些疑问。 谢谢。

网友A:
DTU是什么产品?

网友A:
有没有图片可以说明一下DTU?

楼主:
与百度上搜到的DTU是同一个东西。用于将串口数据通过2G/3G网络上传到远程服务器。

网友B:
用AT命令设计dtu,速度低,不同厂家4G模块的AT指令集都不一样,不通用。功能局限性也很大,可以建立的socket连接数受限制。

用djyos吧,可以用串口,也可以用USB,使用“djyip+ppp”方式连接,同一套程序,可兼容多家厂商4G模块,已测试华为、美格、龙尚、simcom、移远,均即插即用。无限socket,速度快。

网友C(2018-11-23):
djyos老大 .怎么设计dtu 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