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AR环境下,定义的全局变量是存储在Flash中吗?

楼主(2017-05-19):
之前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地方现在突然发现有很大问题。
就是我们在定义一个变量的时候,如果定义成const类型的话肯定是存储在Flash中的,但是如果定义一个非const类型的变量,那这个变量是存在哪里的?之前一直以为存在RAM里,但是后来发现不对啊, 在系统没上电的时候,RAM里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啊,但是上电之后系统运行后,RAM中才会有之前定义的变量,那我就有个疑问了?如果我定义了一个很大的全局数组并初始化,比如 uint32_t arr[1024] = {0,1,2,3,4,...,1023}; 那么这个数组的相关信息是不是也保存在Flash中呢?定义变量的这部分代码在汇编中是怎么体现的?我在反汇编里看不到定义变量的代码啊,突然发现这块完全不明白了...求告人指点。

网友A:
全局变量也是在ram运行的。

网友A:
变量代码不都是在程序执行的时候体现吗?

网友B:
非const是不可能放flash的!

网友C:
变量的初始化内容存flash,程序开始跑后,是先把flash的内容copy到ram后再给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的初始化内容存flash,程序开始跑后,是先把flash的内容copy到ram后再给你用的 ...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变量不进行初始化,flash中就不会占用这个变量的空间,如果变量进行了初始化,flash中就会存放这个变量初始化的内容,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如果变量初始化的内容如果存在flash中,那程序开跑后,是怎么copy到ram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变量不进行初始化,flash中就不会占用这个变量的空间,如果变量进行了初始化,flash中 ...

IAR 的程序入口是 __iar_program_start,可以在map文件找到,这个函数就是专门做开机初始化的,这个函数做完初始化工作后才开始执行你的main函数的

网友:
不是的,如果你的定义类型为code 那是存储在Flash里的。

网友:
你可以研究一下数据类型和存储位置的关系。

网友D:
5楼正解。

3Q~

网友E:
全局变量也是在ram运行吧。

网友E:
楼主是准备定义地址,然后读写数据?

网友F:
不懂的人还是蛮多的

网友G:
你说的情况,已经不属于C(应用层的MAIN()),上电时,开始运行的不是MAIN,而是复位进程,有一个进程就是全局或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初始化的数据当然在FLASH里了。这个初始化不是用人(应用开发方)能掌握的。这是编译器或IC固化的一段代码。全局变量的生成(变量的定位,在生成执行文件时已经确定)与初始化是二个不同的过程。

谢谢~ 现在明白了,你说的那个代码是编译器内部代码,链接时自动定位到Flash中了,用于初始化操作,然后再进入main。

网友H:
程序加载的时候初始化,你可以在变量前加CONST和不加分别进行编译看RAM和ROM大小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 的程序入口是 __iar_program_start,可以在map文件找到,这个函数就是专门做开机初始化的,这个函数 ...

谢谢!
__iar_program_start这个函数我在启动文件中看见过,不过一直没找到在哪儿,应该是IAR编译器内部函数。
我在网上找到了关于这个函数的说明,里面确实是完成初始化的,包括初始化初始值为0的全局变量和初始值非0的全局变量,其中涉及到从Flash拷贝非0初始值到RAM中的过程。还是学艺不精啊,要不是之前接触到启动文件,链接器和icf配置文件,这个问题估计现在还是想当然呢...太可怕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__iar_program_start这个函数我在启动文件中看见过,不过一直没找到在哪儿,应该是IAR编译器内部 ...

可以去看TI的CCS,28糸列的DSP的CMD文档来得更明白。

网友:
flash不是存储空间吗

网友I:
都是在RAM执行的。

网友J:
IAR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K:
全局变量也是在内存空间执行。

网友L:
不会的,这个Flash只是掉电不丢失而已。

网友:
Flash不保存全局变量。

网友I:
RAM和Flash是不同的。

网友J:
楼主是要做拓展的RAM吗

网友K:
跟代码运行的空间一样。

网友L:
跟编译环境和变量类型没有关系。

网友M(2018-01-30):
5楼正解,要让变量能初始化为某个值这个值当然要保存在flash里,而变量本身是在ram区,flash里保留的仅是它的初始值。

网友N:
应该是在RAM里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