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家看看这个运放电路输入输出计算是否有误?

楼主(2017-05-19):
上图是一个篇杂志**的截图,请大家帮我验证下方的等式是否整确,我怀疑等式有误。
我自己计算了好几遍,得到的结果和图中都不一样。
对于图(a)我的结果是:
VO=(VCC/2)*(1+Rf/R1)-Vs(Rf/R1),
对于图(b)我的结果是:
VO=Vs*(1+Rf/R1)-(Vcc/2)*(Rf/R1),各位可以试试看,结果是什么?

网友A:
计算无误,你的计算是错的。

网友B:
那隔直电容有漏电?

网友B:
这样问题,根本无需惊动大脑细胞,就能给出判断,两种计算都不对!
如果电容发生击穿短路等故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问题,根本无需惊动大脑细胞,就能给出判断,两种计算都不对!
如果电容发生击穿短路等故障,那就是另 ...

如果电容去掉,改为直接输出,结果又怎样?

楼主:
如果将输出电容去除,改为直接输出,输入输出的关系应该就是我算的结果,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容去掉,改为直接输出,结果又怎样?

如果电容直接短路,那么图片中计算是对的!

你计算错误原因是直接计算VCC对某输入端起作用,(例如图a,只看0.5VCC对运放同乡端作用了),对另个端运用没考虑,例如反向端!

网友B:
例如图a,那个0.5VCC,可变成两个0.5VCC,一个运用在同相端,一个反相输入端,然后用叠加原理计算输出,明显一个增益是-Rf/R1,一个是1+Rf/R1,其和也就是净增益为1,即0.5VCC直接传到输出!所以图片中计算是对的!
另个图略!

网友C:
你的是错误的。上面那个小老外头像解释的很对

网友D:
是针对运放输出端,而非V0

楼主:
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