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7-05-19):
@chunyang @tyw两位老师好,请问中周的那个引脚是电源供电,哪个是信号输入,哪个是信号输出,谢谢

网友A:
先说清楚这是哪里用的。如果是超声波测距用的升压变压器,先找到初级即圈数较少的一侧,期中任意一端都可以接电源,另一端接驱动,无需特别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这是哪里用的。如果是超声波测距用的升压变压器,先找到初级即圈数较少的一侧,期中任意一端都可以 ...

这是超声波升压用的,初级线圈是在3个引脚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超声波升压用的,初级线圈是在3个引脚端吗

那可未必,要么看器件手册,要么测量。对于升压变压器,圈数少的是初级,圈数少,意味着电阻低,但这样的变压器初次级电阻都不高,测电阻法需要使用微电阻测量仪器,万用表可试试,但未必能用。再有就是用40KHz的信号去激励,然后测另一边的电压,电压高的一次测量,激励侧为初级。

网友B:
3个脚一边是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