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密码的解锁问题

楼主:
请教诸位,CCS6.0 平台下如何对 28335 设置和解开密码?
目前我的做法是:在工程文件里添加文件 Passwords.asm ,修改里边的PWL0~7,然后进行正常烧录

然而,等到下次想用仿真器XDS110V1 重新连接芯片时却怎么再也连接不上,即使事先设置了FLASH SETTING

查了相关资料都没能得到满意答案,望诸位不吝赐教!

楼主(2017-05-19):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461392-1-1.html

帖子看了,密码其实是自己设置的,可以算已知的内容

“用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试试能不能解锁”
GEL 功能在CCS6.0 这个版本里边没找到,还是说为了解锁的功能得降低 CCS 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看了,密码其实是自己设置的,可以算已知的内容

“用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 ...

都有gel功能的。要编写gel文件才会有这个菜单
http://www.ti.com.cn/cn/lit/an/spraa74a/spraa74a.pdf

网友B:
这个是怎么实现加密的?

网友B:
28335加密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335加密的效果怎么样

实现可以参考Ti 的官方文档,效果不清楚,虽说淘宝也是有人喊着能**的

网友:
锁死还能使用?

楼主:
就像只要有钥匙就一定能打开锁,我是这么想的
DSP 的芯片不至于只能上一次密码吧?

网友:
以前芯片不能下载了不知道怎么解锁。

网友C:
这个需要怎样解锁的?没有你这样的用过的。。

网友D:
下完程序后出入好奇将28335的一个加密位改成0,结果解不开了

网友E:
误加密的flash,有什么处理方法吗

网友:
尝试多遍connect target都不行

网友F:
28335 加密之后还是能够读写程序。

网友D:
加密位改成0怎么才能**?

网友E:
以前解密不了的芯片都扔掉了。

网友:
还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加密芯片。

网友G:
这个密码锁的我也没用过的,来学习下的再说。

网友H:
Passwords.asm  有什么用

网友H:
还真没做过相关的加密和解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密位改成0怎么才能**?

全改成 0 的救不了,TI文档有强调一定不能全为 0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enku.baidu.com/view/dbec734a192e45361166f531.html  看看这个

文档看了,但尝试提到的隐形添加密码时发现改写CMD 里密码区的位置则密码不起作用;保持默认的密码区位置则在 unlock 时提示密码区受保护而无法改写,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I:
加密之后还是能够读写程序???

网友J:
这个加密设计的在一般程序中都会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加密设计的在一般程序中都会用到的

哥,你有用过吗?具体怎样实现的?

网友K(2017-06-20):
加密之后还能够读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