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明白用万用表测静态阻抗数值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7-05-19):
平常在对单板上各个电压进行静态阻抗短路测量时,发现万用表的数值一直在变化,一开始十几K,然后慢慢变小,变到几百Ω,但是一直在变化,有的最终能稳定,有的过了好久还在跳,甚至还会突然变大一点。单板比较复杂,虽然电容电阻半导体器件多,可是我反过来测量有时候却很快稳定(反过来就是红表笔接GND,黑表笔接电源测试孔)。你们平常应该也有这种疑问吧?
首先我肯定接触好了,其次,我觉得不是电容充电,因为反测很快稳定,一直想不明白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有人能解惑吗?

网友A:
这是有源器件和电容充电的共同影响,而温度会影响有源器件的测量值,并且与测量电压有关,所以这么测得出的数值没有意义,看趋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源器件和电容充电的共同影响,而温度会影响有源器件的测量值,并且与测量电压有关,所以这么测得出的 ...

谢谢解答。还是有些不明白。
静态阻抗是不上电的情况下测的。测量电压是指万用表的内部电压吗?温度虽然会影响器件的性能,可是温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影响也应该一定的啊,趋势为什么会是大部分都是阻抗值越来越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还是有些不明白。
静态阻抗是不上电的情况下测的。测量电压是指万用表的内部电压吗?温度虽然 ...

当然不能在上电情况下测了,那样搞不好烧了万用表。万用表的电阻档是有输出电流的,电流会使有源器件的温度稍稍改变,测试时人手的温度也会有影响。至于趋势大部分都是阻抗越来越小,显然你测的太少了,因电容在系统内的普遍存在,阻抗随时间上升更普遍,特别是使用模拟万用表测时,因为模拟表的输出比数字表强很多。既便如此,测试结果没什么意义,只能靠趋势做些有限的判断。而且,万用表提供的电源极性与系统应该的电源极性相同时,测试表现多少还有点用,如果相反,这样的测试毫无意义,包括数值趋势,因为此时完全无法预判复杂有源器件内部特别是集成电路内电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在上电情况下测了,那样搞不好烧了万用表。万用表的电阻档是有输出电流的,电流会使有源器件的温 ...

谢谢,想了想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电流使半导体的温度发送微弱变化。另外实际发现刚开始测量阻抗确实比较低,那是电容充电的结果,但是时间很短,之后阻抗变大,再缓慢变小。

网友B:
测量数值慢慢变小,是由电感引起的吧,不是电容?测量瞬间,电感电流慢慢增大,等效电阻慢慢减小;而电容电流慢慢减小,等效电阻慢慢增大。电感可能就是pcb导线周围磁场感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数值慢慢变小,是由电感引起的吧,不是电容?测量瞬间,电感电流慢慢增大,等效电阻慢慢减小;而电容电 ...

一般电路中的电感都太小,无法观察到测量数值的明显变化,即使是测变压器(工频变压器的初级几乎是常规能接触到电感量最大的器件),电流的变化都无法观察到,因为实际电流变化的太快,等读数可以观察时,电流早稳定了。即使拿模拟万用表测,因为指针的惯性,同样无法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