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教F0中断问题?

楼主(2017-05-19):
外部中断这个枚举中,中断和事件的差别是什么?
typedef enum
{
  EXTI_Mode_Interrupt = 0x00,
  EXTI_Mode_Event = 0x04
}EXTIMode_TypeDef;
哪位大侠有中断这块的详细点的资料,
现在拿青风的例程学,例程代码理解没问题,但代码太简单了,说明也不是很好
现在M0的资料太小,都是拿F1的资料对照,但资料也不是太好,操作原理说明太少

楼主:
求中断系统资料。。。

网友A:
你需要看cortex m0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英文的,貌似没有翻译的

网友:
一个是Interrupt中断,一个是Event事件。
中断,系统最多只能给其配置个中断向量入口,然后执行相应的软件程序。

而事件,系统中存在硬件电路,可配置其连接至需要触发硬件电路中,如触发AD转换,或者引起DMA操作等。

网友B:
这个定义的EXTI_Mode_Interrupt在哪里

网友B:
这个枚举还真的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看cortex m0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英文的,貌似没有翻译的

谢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