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51单片机如何让它处于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7-05-19):
中颖51单片机如何让它处于低功耗模式
    如:SH79f3212  保持低功耗是要把IO口设置成输入上拉呢,还是输出低电平。
   另外系统在正常工作时,突然断电,然后在等十几分钟上电,能否保证RAM当中的数据不变而恢复到之前的工作状态.

网友A:
1.不用的IO设置为输入
2.通断电后,RAM是重新开始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用的IO设置为输入
2.通断电后,RAM是重新开始刷的

通断电后,在短时间内(比如一分钟内重新上电),RAM应该是可以不被刷新的
不过中颖的51芯片就是做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芯片比如合泰,松翰,PIC,ABOV==都可以做到。

楼主:
附上原理图,希望各位大侠们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