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振荡发生器 几个问题

楼主(2017-05-19):
图一右下角那3个是干什么用的,怎么焊?
还有黄色那个元器件是什么?

网友A:
那三个是排针,一般用短接帽连接或断开,或者接杜邦线
黄色那个是可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是排针,一般用短接帽连接或断开,或者接杜邦线
黄色那个是可调电容 ...

谢谢,那我这个可调电阻在电路图中属于那个,还有接地的问题,电路图上左上接地的地方用的电容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这个可调电阻在电路图中属于那个,还有接地的问题,电路图上左上接地的地方用的电容是哪个? ...

不清楚。你从哪里买的套件,你最好问问卖家。
我猜是通过调节阻值来调试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从哪里买的套件,你最好问问卖家。
我猜是通过调节阻值来调试电路的 ...

周一就要交了,我还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可以方便指导指导我吗?

网友B:
黄色的应是一个4.7UH的电感。

网友B:
这那儿是RC发生器,明显是晶体发生器,工作于并联谐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那儿是RC发生器,明显是晶体发生器,工作于并联谐振中。

人都蒙了,不知道该怎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