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理解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火)

楼主(2017-05-19):
百度一下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一堆一堆的解释就出来了。不过,好像没有一个解释的通熟易懂的,可能是写解释的人水平太高了,说的话小编也听不懂。

       我来给你来点通熟易懂的解释吧,保证你看懂!

       1.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用在什么场合?

       答:用在数字电路中,存在高低电平的场合。

       2.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怎么接线?

      上拉电阻:电阻一端接VCC,一端接逻辑电平接入引脚(如单片机引脚)

      下拉电阻:电阻一端接GND,一端接逻辑电平接入引脚(如单片机引脚)如图1,R13和R14,一端接到了3.3V,一端通过J17连接到单片机引脚,这两个电阻就是上拉电阻。

如下图2,R18的一端连接到了GND,一端连接到了单片机的引脚(只不过是串了一个电阻后连接到了单片机引脚)。所以这个就是下拉电阻。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用?
      a. 提高驱动能力:
      例如,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但由于后续电路的影响,输出的高电平不高,就是达不到VCC,影响电路工作。所以要接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情况相反,让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结果由于后续电路影响输出的低电平达不到GND,所以接个下拉电阻。
       b. 在单片机引脚电平不定的时候,让后面有一个稳定的电平:
  例如上面接下拉电阻的情况下,在单片机刚上电的时候,电平是不定的,还有就是如果你连接的单片机在上电以后,单片机引脚是输入引脚而不是输出引脚,那这时候的单片机电平也是不定的,R18的作用就是如果前面的单片机引脚电平不定的话,强制让电平保持在低电平。再这么解释一下吧,如果IE_DATA那个地方,不连接任何引脚,那么由于R18的下拉作用,IE_DATA就是低电平,所以三极管就不会导通。

网友A:
你的解释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解释是不对的。

你认为,那里不对。请高手明示,好让大伙,学习啊!

网友A:
好,那就稍微详细跟你说一下。
你在文中提到
例如上面接下拉电阻的情况下,在单片机刚上电的时候,电平是不定的,还有就是如果你连接的单片机在上电以后,单片机引脚是输入引脚而不是输出引脚,那这时候的单片机电平也是不定的,R18的作用就是如果前面的单片机引脚电平不定的话,强制让电平保持在低电平。再这么解释一下吧,如果IE_DATA那个地方,不连接任何引脚,那么由于R18的下拉作用,IE_DATA就是低电平,所以三极管就不会导通。

第一句,单片机在刚上电的时候,电平是不定的,       错误。分几个情况说。
1,如果单片机引脚不接任何东西,复位的时候,电平是确定的。是高电平就是高电平,是低电平就是低电平,
2,是因为你接的外围设备导致电压变化,而且与你外围设备的阻值有关,当然,也跟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和个体差异有关。但是这个不确定不是单片机导致的,是你接的外围电路导致的,外围电路设计不合理才导致的这种不确定情况发生。
3,如果外围电路设计数值合理,即便用下拉电阻,那么电平也能保证是确定的。
第二句,还有就是如果你连接的单片机在上电以后,单片机引脚是输入引脚而不是输出引脚,那这时候的单片机电平也是不定的,      这个错误,
如果单片机是输入,接上外围电路后,电平由外围电路决定,这个电平是确定的。

第三句,R18的作用就是如果前面的单片机引脚电平不定的话,强制让电平保持在低电平。 错误,
1,R18没有接在单片机引脚上,作用不是改变单片机引脚的电平。它也没有那个能力。
2,不管接不接R18,单片机引脚都有可能是低电平,取决于R17的大小。
3,强制让电平保持的低电平也不是必要的功能,否则,短路到地的话,比你说的更有效。
最后一点,IE_DATA就是低电平,所以三极管就不会导通。 这个解释也是错误的。
1,像上面所说,IE_DATA并不一定是低电平。
2,三极管会不会导通,也不一定取决于IE_DATA的电平高低。

实际上这个电路这种接法也是可以实现正常工作的,但是你的解释是错的。

其实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是解释过于化简了,有些东西,过于简化就变成错的了。
举个例子,小时候我们学过数学题,一项工作5个人要干8天,那10个人要干几天?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是4天。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如果这道题反过来问,一项工作10个人要干4天,5个人要干几天?那这个题就是错的。没有答案。因为有很多工作10个人能干,5个人不能干。
假如你是小学老师,在出题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虽然小学生不懂,但是小学老师要懂,要规避这个错误。
回过来来说,你在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过于追求化简,虽然通俗易懂,但是出现了错误,是失误,以后思考问题还要多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那就稍微详细跟你说一下。
你在文中提到

"一项工作10个人要干4天,5个人要干几天?那这个题就是错的。没有答案"是考试的话,你的老师会给你零分.你之所以那这个题就是错的。没有答案,并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你自作聪明,好胜心难以满足。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写上答案不就得分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项工作10个人要干4天,5个人要干几天?那这个题就是错的。没有答案"是考试的话,你的老师会给你零分.你 ...

既然你这么不受教,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到此为止,
只希望不要有太多的人受到误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那就稍微详细跟你说一下。
你在文中提到

一开始看你说的还是头头是道,看到后面我认为你也没有对这个电路甚至是IO引脚理解透彻。
从你对第三句的解释完全就是在扯,最后一点也在乱说。你自己都没搞清楚R17和R18的作用就在那边瞎评论。R17明明就是用来调节三极管的开通时间的。R18诚如楼主所言,用来设置初始化之电平的。
“2,三极管会不会导通,也不一定取决于IE_DATA的电平高低。”你倒是解释清楚咯,三极管导通取决于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项工作10个人要干4天,5个人要干几天?那这个题就是错的。没有答案"是考试的话,你的老师会给你零分.你 ...

楼主也是,这说的就有问题 “例如,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但由于后续电路的影响,输出的高电平不高,就是达不到VCC,影响电路工作。所以要接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情况相反,让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结果由于后续电路影响输出的低电平达不到GND,所以接个下拉电阻。”,不是电压达不到,而是输出的驱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看你说的还是头头是道,看到后面我认为你也没有对这个电路甚至是IO引脚理解透彻。
从你对第三句的 ...

在实际的问题中,我们是知道电源和负载的参数。不管你如何的说。我终认为R17和R18的作用是起分压的作用。三极管的B-E极在+VBB的作用下获得正向偏置,如果IB足够大就可以使三极管饱和,Ic达到饱和值Ic(sat).此时,理论上三极管的C—E极之间相当短路,于是电流(Ic=Ic(sat)经过负载,负载在工作,相当于开关闭合,也是三极管导通。

网友C(2017-06-25):
对于数字电路应用,理解到拉高拉低的层面就够用了。如果是模拟电路层面,可以再开帖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