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极性调制和双极性调制

楼主(2017-05-19):
      我想问下,单极性调制在程序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怎么让它在调制波正半周三角载波为正,负半周三角载波为负。
      我只知道双极性调制在单相全桥逆变中是控制S1和S4或S2和S3的同时导通(关断)来完成的。  单极性的设置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在数字里面   只能在0-ffff之间取个中间值当中间轴
如果输出PWM波后  通过LC滤波    隔直处理
在示波器上看就是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数字里面   只能在0-ffff之间取个中间值当中间轴
如果输出PWM波后  通过LC滤波    隔直处理
在示波 ...

啊?我问的是单极性调制呃。。还是我没有理解版主你的回答呢

网友B(2017-07-05):
单极性调制PWM 分为普通的单极性调制和单极性倍频调制方式。你说的是哪种?另外,你知道怎么做的了么?知道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