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US通信施工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7-05-19):
求教:
通信方式使用MBUS通信,总线电流不会大于300mA,通信距离在200米以内,在施工布线时候:
1、是否使用双绞线?屏蔽双绞线还是普通的双绞线?
2、用多少的线粗呢?现在布线用的是0.75的,用0.5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用尽量粗的线,带屏蔽当然更好。至于能不能降低标准,这个要看现场的电磁环境,干扰强度是决定性的,而一切以实用效果来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尽量粗的线,带屏蔽当然更好。至于能不能降低标准,这个要看现场的电磁环境,干扰强度是决定性的,而一切 ...

嗯,粗的线,带屏蔽的效果确实没问题,但是成本高了。。。领导们既想省成本又不想做实验还想布完不出问题~有时候真的感觉好难

网友B:
我们一般做的是住宅楼,1.0双绞线,走弱电井不用屏蔽线,门市类型的走线复杂些,如果和动力线近,最好用屏蔽线。屏蔽线也不一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