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DE程序移植到MPLAB X IDE上的问题

楼主(2017-05-19):
大家好!在这里想向大家咨询一个程序移植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有个现成的程序,用的芯片是P18F458,这个程序是之前在MPLAB IDE上用C18编译器编写的,而我现在用的是MPLAB X IDE ,编译器是XC8,然后编译了一下就有很多错误,看了一下主要是关于 pragma函数的警告和错误。我想问一下这问题一般怎么解决,X IDE 上有和IDE中C18兼容的编译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继续使用C18编译器的吧

网友B:
发截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C:
C18是兼容的,我用的就是C18+XIDE   在工具下面的选项-嵌入式里面要配置好
具体的报错你截图上来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