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测距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2017-05-19):
能否通过一种方法测量一个物体与一个固定点的距离?不用太远,3米内就行,精确度最好达到分米级。 被测物体端的感受器最好能小一点,可以用于小形体验展台的防盗。    例如一个直径1.5m的圆形展台,被测物体离开展台中心0.8m,我们就能收到一个提示。
考虑到成本和体积,似乎像蓝牙防盗器那样的东西不错,但精度是不是只能做到1m左右?

楼主:
话说汽车的无钥匙启动距离感应是什么原理?离车近了会自动亮灯,钥匙在车内时可以按键启动,钥匙在车里忘了拿出来,就不能从外部落锁,这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
查了一下似乎是rfid,这个可以实现我的需求么?

网友A:
线性思维的话,用双摄像头方案。拓展思维的话,必须结合具体应用特点来灵活处置,哪怕是一个磁帖、一个感应线圈之类。前者的特点是普适性好,但难度高、造价高。后者的特点是针对性好,效果可以做得更好、更灵活,造价也较低,但缺点是不具备普适性,每个个案都要有专门的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思维的话,用双摄像头方案。拓展思维的话,必须结合具体应用特点来灵活处置,哪怕是一个磁帖、一个感应 ...

谢了,我再想想

网友B:
无线+超声;测试两个的时差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似乎是rfid,这个可以实现我的需求么?

就你这个个案而言,明显是RFID和蓝牙防丢最合适了。两者的控制精度都可以做到误差几cm的,看你选择那款方案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这个个案而言,明显是RFID和蓝牙防丢最合适了。两者的控制精度都可以做到误差几cm的,看你选择那款方 ...

恩,不过不是说蓝牙的精度很低么?说是会受到各种干扰所以精度只能达到米级?

网友D:
大哥你不会用到电动车上吧,

网友E:
自动驾驶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