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电路设计软件

楼主(2017-05-19):
最近想学一种新的设计软件,以前一直用AD软件,不知cadence和PADS软件怎样,能打开AD软件设计图吗?cadence和PADS软件的设计图AD可以打开吗?有使用的大侠指导下

网友A:
软件可以转的,包括AD自带的导入功能,和PADS的PADS translator这类的软件都可以转
转过之后会有部分参数和器件属性丢失,所以建议还是别转,打开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cadence能够使用AD的原理图。

网友B:
pcb能够导入,但是有可能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