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流程的疑问

楼主(2017-05-19):
最近拿到一块am4378的开发板,因为之前只用过51,对于linux完全没有头绪。我现在就想尽快熟悉这块芯片,但是商家给的资料全是基于linux开发的,能不能绕过操作系统,先从裸机干起?
如果是的话,用什么开发环境呢?貌似现在的芯片启动起来都特“墨迹”,一会儿又是什么片内rom有固化的程序,一会又是什么先将NAND Flash的前若干字节数据copy到片内SRAM(看韦东山的书上,说2440是这样的),搞的我晕头转向,我现在就想像以裸机的方式控制GPIO,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是我必须要琢磨清楚的?

楼主:
都没人来吗

网友A:
这种片子为操作系统而生,思想观念要转过来。你说的裸机程序,linux里面都有,就看你会不会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片子为操作系统而生,思想观念要转过来。你说的裸机程序,linux里面都有,就看你会不会找了。 ...

您好,请问能不能说的在具体点?linux和裸机程序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比如,以前要用单片机点亮LED小灯,我会操作一系列的寄存器,所以那时候的裸机代码也就是对这些寄存器的读写。那么现在有linux操作系统了,我猜想它应该也是会一层一层的调用,最终还是要用到直接操作寄存器的那些代码(可能以封装好的函数呈现),我该怎么查找这部分的代码呢?

网友A:
你说的很对,比如你要控制某个LED灯,那么肯定需要用到GPIO寄存器,根据手册去找到会使用到的寄存器地址,比如 输出高的寄存器地址是0x56000000,那么肯定有代码对该地址进行操作。你搜下这个地址,然后再看那些函数使用了这个地址,一层一层的往上面找,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对,比如你要控制某个LED灯,那么肯定需要用到GPIO寄存器,根据手册去找到会使用到的寄存器地址, ...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看

有的可能是  基地址+偏移地址 = 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