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控制MOS管或IGBT管来改变交流220v的电压大小

楼主(2017-05-19):
1.图中的电阻取值还没确定,怎么用单片机控制三极管或MOS管或IGBT管来改变交流220v正弦波的电压大小,
负载为电磁阀,以前用调压器直接调压来控制电磁阀,现在想去掉调压器,但是输入220市电时,负载上电压大小可以调节变,能保证是正弦波

2.或者说只要负载能通过电压大小可调的正弦波就行,用单片机控制
3.用逆变也行,能控制负载的电压可调,是正弦波就行

网友A:
这个电磁阀为什么要调电压?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MOS管或IGBT管来改变交流220V的电压大小”
给定220V了,怎么改变?改变了就不是220V。
应该说“改变单相市电电压”。要详细一点,就说“输入市电,输出从XXXV到XXX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MOS管或IGBT管来改变交流220V的电压大小”
给定220V了,怎么改变?改变了就不是220V。
应该 ...

您说的非常对,市电220不会变,调节的是负载上的电压,这个电压能保证是正弦波。或者说,只要能让负载通上一个电压大小可变的的正弦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磁阀为什么要调电压?

调节电压大小改变磁铁吸合的力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节电压大小改变磁铁吸合的力度

那你或许应该用个直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非常对,市电220不会变,调节的是负载上的电压,这个电压能保证是正弦波。或者说,只要能让负载通 ...

用调压器可能是最便宜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或许应该用个直流的。

以前是通过交流调压器调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节电压大小改变磁铁吸合的力度

如果是要改变吸合的力度,如7楼戈卫东所说,可能用直流更合适。

网友C:
用可控硅最简单了,完全能实现你要功能,但是绝对不是正弦波。不知道为啥你非要揪着正弦波这里不放。
如果你非要求正弦波,其实也能实现,用类似变频器的办法。变频器就能把AC220V变成AC0-220V的,而且频率可变,比调压器功能多些。
不过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少说照着1000块钱花,500块都做不来。比你原来的调压器贵了好几倍了,而且体积也不小,好处倒是也有,可以远程控制了。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直流驱动那个电磁阀。应该也可以工作,但电压需求要低很多,具体需要多少你要自己去测。
功耗需求应该比交流还小一点。

网友D:
进来学习下,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直流驱动那个电磁阀。应该也可以工作,但电压需求要低很多,具体需要多少你要自己去测。
功耗 ...

需要交流电才能驱动,后期可以用直流的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交流电才能驱动

如果只是个电磁阀,交流电能驱动,直流电也能,只是电压要低很多。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目前,我想用图中的方案,比如需要180v的交流电压,单片机输出一个占空比信号,需要100v的交流电压,单片机输出另一个占空比信号,单片机的占空比信号通过触摸屏控制的,这样很方便,就省去了大型的交流调压器

网友E:
看了这么多回帖, 我感觉 11 楼比较可行.
工程上可控硅还可以把正弦波中的若干个波形中均匀关闭某些波形, 用过零触发型光藕驱动.

如果只是为了调节磁铁吸合的力度, 那么并非一定要正弦波的. 因为调节吸合力度, 主要是调节驱动电流. 可以整流成直流, 用MOSFET 加 PWM 控制. 这个办法比可控硅的优势是有相对较好的控制线性度. 开环控制的精度更好一些.

当然, 如果成本和控制复杂度允许, 采用闭环控制的话, 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力度控制. 不过这可能需要间隙补偿, 会很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这么多回帖, 我感觉 11 楼比较可行.
工程上可控硅还可以把正弦波中的若干个波形中均匀关闭某些波形, 用 ...

刚才我还想着您该出来了啊哈哈,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需要两个这样的电路来产生spwm波可行不?正在测试,测试好后拿到工程现场去验证

网友E:
用 SPWM 波也可行, 频率和幅度都可以调了, 只是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平稳性不好也会影响 SPWM 的波形, 更复杂了.
如果不需要变频, 可以考虑直接对交流电压 PWM 斩波. 接近你给出的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 SPWM 波也可行, 频率和幅度都可以调了, 只是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平稳性不好也会影响 SPWM 的波形, 更复杂 ...

对交流做PWM斩波其实比变频还要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下,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共同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交流做PWM斩波其实比变频还要麻烦。

您有啥好的建议?暂时不用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有啥好的建议?暂时不用直流

不怕麻烦就可以把PWM和变频都试一试。

网友A:
其实不怕噪音,用可控硅调导通角是最简单的。不过线性很不好,电流不容易控制

网友F:
用可控硅控制220V交流比较好,之前做过控制吸尘器马达的,u2008B控制可控硅效果不错,但是无法用PWM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交流做PWM斩波其实比变频还要麻烦。

你可能理解错了, 一个固定占空比的 PWM 信号就可以了, 麻烦的只有在正负半周需要切换高低边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理解错了, 一个固定占空比的 PWM 信号就可以了, 麻烦的只有在正负半周需要切换高低边输出. ...

你可以试试把电路搭出来,会发现元件需求比变频多很多。

网友A:
他这个需求如果用变频做大概一个半桥就可以了,用PWM做大概最少需要两个双向的开关,控制还麻烦。

楼主:
这是负载两端的波形(负载没开),单片机输出30k的频率,调了一下占空比输出电压180v不变,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E:
有没有考虑光藕的开关延迟是不同的. 估计选的光藕有问题.

网友A:
你的波形不对称哦

网友G:
LN全桥整流后给H桥供电,H桥输出接变压器,逆变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不对称哦

上下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考虑光藕的开关延迟是不同的. 估计选的光藕有问题.

这个还真没考虑开关延迟

网友H:
损耗大,不合算。

网友I:
可以改变平均功率电平,通过一段时间,开启多少个工频周期的方式,改变负载的功率,完整的正弦波。少谐波。不过最好用可控硅(单向)及整流管做,或是双向整流管。但要检测过零点。

网友I:
还有方案磁包和调压。

楼主:
昨天是用了两个图中的电路,上半周和负半周,都显示出来了,今天只用了一个电路。出来的波形和昨天的差不多,就是电压高了一倍,昨天180v,今天360v,结果负载(暂时用的手电钻)一开,光耦就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考虑开关延迟

给你推荐一个光藕启动芯片 SI8220, 可以直接驱动 MOSFET/igbt, 你研究一下, 看看能否用上

楼主:
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J:
调占空比  ?双向可控调节?均可

楼主:
这是现在做的,看看这种可行不?mos管通控制交流电不是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麻烦就可以把PWM和变频都试一试。

我把原理图整理一下,现在就是光耦没有信号(我的负载接的是一个手电钻),手电尊都可以工作,说明MOS管已经导通了,不知为何?

网友A:
MOS管,光耦,都已经挂掉了吧?.............我瞎猜的。你图我没有仔细看,感觉不行。

楼主:
都没有挂,手电钻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没有挂,手电钻可以正常工作

MOS管短路了?

楼主:
没有,线路没有问题,这是光耦没信号时,G级的波形

网友A:
宽度不对啊。。

网友C:
43楼电路要是能成,偶把电脑吃了。

网友C:
感性负载,交流条件下使用,还PWM控制,不管什么控制,开关管一定要过零关断。是电流过零,不是电压过零。
而可控硅天生就有这个功能,所有在交流电里大量应用。
如果非要非过零关断,就一定要有续流措施,而交流条件,电流双向,没法续流,
RC吸收吧,电感储存的能量远大于实际负载每个周期的消耗,导致吸收电路功率远大于实际输出功率,效率才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带动一个100W负载,发热几千W,根本不是人干的事。
那就只能转回来,想着直流续流了,先把交流整流,然后4个开关管做全桥,交替导通,直流续流。或者简化一下,半桥也行,先倍压整流,再半桥,直流续流。不过话说回来,这么高的电压,做半桥,还真是有点舍近求远了,舍弃器件的长处,专门用器件的短处。
那么不管全桥也好,半桥也罢,还是回到的变频的方案上了。
所以话说回来,有3条路可以走。
1,交流可控硅控制。
2,RC吸收,容忍几十倍的发热损失。
3,变频方案。
这里面,可控硅的方案最简单,效果也不差到哪里去,淘宝现成的成品十几块钱大把抓。
另外,说说PWM,大家都说PWM,PWM,PWM,都明白PWM的意思吗?
PWM,直译就是脉冲宽度调制。
用占空比的变化,等效电压的比例变化,或者电流的比例变化。我们一般按电压算。
但是这里有一个数学方面的等效,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
需要PWM关断的时候,电压的积分等于0,比例关系才能成立。
如果PWM控制一个开关,只是开和关,根本就不是PWM。
控制一个电压源,输出V和0,这个是PWM。
区别在于,电压源,输出0的时候,内阻为0。而开关管关断的时候,内阻是无穷大,比例关系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楼电路要是能成,偶把电脑吃了。

您不能把电脑吃了,等着您解决问题呢

网友K:
如果只是想要个有效值用可控硅,如果想得到一个频率为50的幅度可变的波此方案不行!

楼主:
一个频率为50的幅度可变的波,这个有啥好的方案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个频率为50的幅度可变的波,这个有啥好的方案吗

我之前做过一个,用功放加变压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个频率为50的幅度可变的波,这个有啥好的方案吗

如果这个好,早有产品问世了,现在还要用变压器变频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做过一个,用功放加变压器

原理能否发一下

网友J:
双向可控带电感性负载  直接是近正玄电流波形?

楼主:
可控硅出来的是斩波,不是太好

网友L(2024-03-27):
大佬,我想问下您用两个igbt可以控制单相交流通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