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运放放大时不时出现杂波

楼主(2017-05-19):
今天用洞洞板搭建一个放大器,采用LM324芯片,按照芯片手册的电路图搭建,给输入接地,用示波器看,时不时出现杂波,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出到反馈回路,这么多滞后电容,应加相位校正电容试下,还有输入信号不要太高,会引入非线性因素,会引发间隙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到反馈回路,这么多滞后电容,应加相位校正电容试下,还有输入信号不要太高,会引入非线性因素,会引发 ...

恩,我在R2处并了个22P的电容,还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要退耦。示波器外壳要接地。

喔喔,示波器插盘没接地线,不接地线影响大吗?明天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在R2处并了个22P的电容,还会出现

你把输出电容及0.1UF取消,还有吗?还有把反馈回路的电阻降10倍试下,是否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输出电容及0.1UF取消,还有吗?还有把反馈回路的电阻降10倍试下,是否还有。 ...

今天我一开始输出没加负载,出现了这种情况,后面才加的负载和输出电容,一开始,R3是100K,R2是100K,R1是3.9K,也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一开始输出没加负载,出现了这种情况,后面才加的负载和输出电容,一开始,R3是100K,R2是100K,R1 ...

那跟PCB有关了,你把同相端直接接地,也会吗?

网友C:
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跟PCB有关了,你把同相端直接接地,也会吗?

明天试一试

网友D:
是不是手机在旁边间歇找一下基站

网友E:
LM324芯片 20多年的经典IC

网友F:
把R1/R2/R4/R5都缩小为1/10,就是用10K、100K;R2上并接10pF~100pF电容;R3去掉短路;V+脚的电容一定要最靠近芯片管脚,最好是LDO单独供电。

网友G:
输入端干扰  ?加电容?

网友H:
正常的,不是线路的问题,是示波器的问题。示波器显示大信号可以,小信号都是杂波。

网友I:
我怎么觉得是示波器的地线接触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