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导入TI 15.4协议栈例程总是出错

楼主(2017-05-19):
刚接触TI单片机编程,安装的CCS7.0版本,导入simplelink_cc13x0_sdk_1_00_00_13中的TI 15.4协议栈内容时总是出现图片中的情况 没法导入,请大神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难道版本不兼容这个芯片吗?

网友A:
楼主新建一个工程文件,看看能不能为这个芯片建立工程。

楼主:
我是按照官方手册下载安装的  导入协议栈例程就提示这样的错误  我也是刚接触ti芯片和开发工具  所以不怎么懂

网友B:
CCS的打开方式不一样。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可能工程文件有问题。

网友C:
版本不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难道版本不兼容这个芯片吗?

有可能是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E:
上传一下工程文件,打开试试。

网友B:
换个高版本的CCS软件

网友:
CC13x0_SDK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C:
可能建立工程文件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难道版本不兼容这个芯片吗?

这个例程是在哪的

网友E:
这个com.TI是编译器的错误吗?

楼主:
ccs是下载官网最新版本,sdk也是官网对应的cc1310的  手册说sdk里面的例程可以直接导入ccs来运行  我也是按照说明操作的  就是导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传一下工程文件,打开试试。

图片 就是例程所在路径

网友F:
Dependencies
SimpleLink™ CC13x0 SDK 1.00.00.13 was built & tested on a Windows 7 host platform using the follow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and components. Using an IDE version or TI-RTOS version not listed below may result in compatibility issues with this SDK release.
  • Code Composer Studio: 7.0.0
  • TI-RTOS for CC13XX: 3.01.00.14
  • C Compiler for ARM: 16.09.0.LTS
  • XDCTools: 3.32.01.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pendenciesSimpleLink™ CC13x0 SDK 1.00.00.13 was built & tested on a Windows 7 host platform using ...

CCS使用7.1.0,XDCTools使用3.50.0.12。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CCS使用7.1.0,XDCTools使用3.50.0.12。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没试过,应该问题不大。
还有看看环境变量是否包含了simplelink_cc13x0_sdk_1_00_00_13的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试过,应该问题不大。
还有看看环境变量是否包含了simplelink_cc13x0_sdk_1_00_00_13的安装目录 ...

例程都没有导入进去  没法配置工程环境啊

网友G:
这个建立工程的版本不兼容吗

网友G:
CCS7.0 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S7.0 兼容性不好?

我也是才接触CCS平台 不怎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