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DSP

楼主(2017-05-19):
刚接触DSP不久,想开发多核DSP,不知用哪一款合适,请高人指点啊!处理图像用哪些多核DSP合适?

网友A:
* 达芬奇处理器
     * Cortex-M3
     * C5000 DSP
     * C2000 DSC
     * OMAP
及开发板系列:
     *DM6446、DM6437、DM6467;OMAP3503/3530;
     *DSP板卡系列中的5509、2812、28335、6727等。
     *M3、560仿真器、ARM仿真器,达芬奇C51仿真器等。

网友B:
楼主可以使用TMS320C6455

网友C:
TI DSP的C6000系列和达芬奇系列都适合

网友D:
刚接触DSP就要开发DSP吗

网友E:
:L 是不是意思表述错了

网友F:
多核是未来DSP的趋势,1楼的朋友介绍的很详细了。

网友G:
CPCI高速图像采集处理平台,这个好像是最新的

网友H:
你如果想学dsp的话,建议你从基础开始

网友I:
可以使用C6000的DSP芯片。

网友I:
AM335嵌入式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J:
TMS320C6455

网友K:
要多核的,要处理图像的。TI家的一般应该就是6000系列的多核了,ADI家的不了解。

要不楼主跟我一起入坑TMS320C667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