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RC计算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7-05-20):
DS18B20温度传感器,如果接收到的数据全为00;那么计算出的CRC是否也是00呢??如果数据全为0XFF,那么计算CRC又是多少呢???在此谢谢诸位大神们。

网友A:
根据CRC的初值定的

网友B:
你下一个CRC计算软件就知道了。一般来说,数据全0,CRC值也不是0,这个跟初值有关,我常用MODBUS里的CRC16,CRC初值为0xffff,数据全0,CRC值一般也非0.

网友C(2017-08-15):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
请选择:rc8_maxim

网友D:
网上应该有CRC的视频吧,或者找一下现成的程序

网友C: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