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7-05-20):
我的430仿真器是利尔达公司的USB-Debug-Intelerface LSD-FET430UIF仿真器。但是现在上电后只有黄灯power亮,别的正常能烧录的是先红灯mode闪几下再黄灯亮,,现在显示的端口是连接了设备。不能够下载程序了,显示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session aborted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用的是iar5.5

网友A:
没用过利尔达的仿真器,之前能正常使用吗?升级固件了没有?

网友B:
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C:
能够在设备处找到仿真器设备?

网友D:
灯不闪烁,就是通信存在问题。

网友E:
这个跟仿真器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找不到设备,连接断开了。

网友F:
首先需要检查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G:
仿真器的黄灯亮不是停止仿真了吗

网友B:
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了,可能驱动没有更新了。

网友C:
如果找不到设备,可能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仿真器无法使用了。

网友E:
可能硬件坏了,试试其他的仿真器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D: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然后重启电脑。

网友H:
使用USB-Debug-Intelerface LSD-FET430UIF仿真器能够给其他开发板下载吗

网友I:
找不到硬件,是不是芯片焊接存在问题。

网友F:
再看看软件驱动影响到了硬件了吗

网友G: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H:
应该是驱动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I:
建议检查仿真器和硬件之间的连接问题。

网友J:
找个以前可以用的环境试下
看下电脑问题 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K:
个人感觉430的仿真器真是**,经常显示could not find device!
出现可以先重新给单片机上电在下载试试,然后看看与单片机连接是否接触良好接线对不对。或者找一个之前能下载的板子试一下看看是哪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仿真器隔离的芯片坏了。

楼主:
统一回复,问题解决了,是自己焊的一根仿真器到板子的线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问题解决了,是自己焊的一根仿真器到板子的线断路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说调的不够多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楼主勇于承认错误,点个赞

网友L:
这个只要不是红灯闪烁的就好办的。

网友I:
这个设备管理能够显示仿真器吗

网友I:
是不是驱动不能够兼容楼主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