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MA中断与定时器中断发生冲突,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7-05-20):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才上手做STM32F407,也是完全从不会开始学的。我的问题是单独做adc采样dma传输完美运行dma可以不断进行数据的传输,单独做定时器中断捕获上升沿测频率也完美运行,但是两个合在一起就发生冲突,dma只发送一次数据就不进入中断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可以使用中断计算的算法。

网友A:
配置上升沿和下降沿,然后分别及时计算。

网友B:
类似的事我也遇到过,故障原因不太容易找。如果程序不复杂,可以一点点的排除。软件没问题的话,还要看看硬件设计,查查器件的文档,确认一下是不是用到了有冲突的资源,或者芯片有相关的BUG。

网友C:
把DMA中断关了不就行了,都DMA了还要什么中断。

网友D:
代码写的不好.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2022-07-09):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F:
用中断计算

网友G:
5年前的帖子,翻出来干啥。

网友H:
看一下自己的中断配置

网友I:
都这么多年了,应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