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遇到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7-05-20):
我们公司新做了一块板子调试RS232接口(MAX3232芯片3.3V供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奇怪问题,问题描述如下:
1、当板子主动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时没有问题。
2、当上位机发送命令给板子,板子做完处理回复数据给上位机时就发生了问题。
该板子尺寸10cm*10cm,四层板,主控为stm32f429IGT6。顶层和底层为信号层;中间两层为3.3V和GND,其中GND层没有任何的其他走线,3.3V层有几根其他线。顶层和底层铺铜间距15mil。
起初我们怀疑是否是电源层铺铜造成的(我们公司基本上都是双层板,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于是找来另外一块四层板,尺寸6*8,主控stm32f103ZET6。因为这块板子器件较少,只是为了双面布件好走线才做的四层板,电源线寥寥几根就把四层全敷了GND铜,间距同样为15mil。
我们测试这块板子的RS232接口一切正常(MAX3232芯片3.3V供电,芯片是从出问题的板子上拆下来的)。通过示波器观察了其波形,波形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 正常的收发波形
然后我们对比了出问题板子的波形,如图二所示。
图二 出问题的收发波形
我们为了排除是单片机的原因,找到了一个STM32F429的最小系统板和一个RS232转接板来做测试(MAX3232芯片3.3V供电),发现并没有问题。波形如图三所示。

图三 STM32F429测试
然后我们找来一块出问题板子的空板,只焊接了MAX3232芯片(MAX3232芯片3.3V供电),然后将线引到最小系统板上,问题如故。
然后,我们割断通向3.3V层的线再测试然并卵。
最后,我们用钢锯将RS232部分电路锯下来测试,虽然测试通过了,但是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奇怪波形依然在,只是幅值小了。如图四所示。

图四 将电路锯下测试
顺便说一下,上述测试中用的都是同一种或者同一个MAX3232(指定是假货),芯片出问题的板子上有三个MAX3232芯片组成的5个RS232接口,都是一个德行。MAX3232使用5V供电问题就解决了,或者换上真片子问题也有改善,但是有些真片子使用不同品牌的USB转串口出现的现象又不同,有的波形非常好,有的很怪异。如图五所示。

图五 出问题的板子同一个MAX3232(真货)使用不同USB转串口的波形对比
总体来说,这块板子也是可以用的,改电源或者使用品质优质的RS232转换芯片,但是我们不知道即使这么做了会不会哪天在现场又坏掉了。

网友A:
测试单片机的TXD和RXD呢,这两个管脚上还有多余的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单片机的TXD和RXD呢,这两个管脚上还有多余的信号呢

TTL信号一切正常

网友B:
max3232我早已不用,假货实在太多,后面换sp3232,发现假货还是存在。目前更换为ADI的片子,如ADM202EA,虽然贵一点但可靠性很好。另外:供电最好用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3232我早已不用,假货实在太多,后面换sp3232,发现假货还是存在。目前更换为ADI的片子,如ADM202EA,虽 ...

我们发货用的都是sp3232,但是目前测试的情况来看片子质量有一定问题板子也有问题。光用好片子恐怕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发货用的都是sp3232,但是目前测试的情况来看片子质量有一定问题板子也有问题。光用好片子恐怕不能解 ...

232芯片旁边的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芯片旁边的电容是多大的?

0.1uf

网友D:
这个电容看下走线
主要怀疑电源问题 负载能力

网友E:
有点像走线问题,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看下走线
主要怀疑电源问题 负载能力

等下我把走线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走线问题,串扰

@

网友F:
使用AD设计的吧? 电容C51无法对地充电,电荷泵无法可靠工作。要使用漏电流小的无极性电容。另外,这线走的,重新走走,电荷泵电容走线加宽,,祝好运

网友C:
电容有点小,换成1U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AD设计的吧? 电容C51无法对地充电,电荷泵无法可靠工作。要使用漏电流小的无极性电容。另外,这线走的 ...

十分感谢!请问问什么c51充不上电。

网友G:
转自:http://blog.csdn.net/wangfuzi35/article/details/12905211

最近我也使用这个片子,基本情况和这篇**一致,这种解决方案不知道有没有用,我采用3。3供电但是把电容配置成5v的,偶尔会有0x00,其他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自:http://blog.csdn.net/wangfuzi35/article/details/12905211

最近我也使用这个片子,基本情况和 ...

假芯片确实坑人,不过PCB设计也存在问题。用sp3232假货要少很多。

网友H:
电容倍压的负荷能力与效率?与7660精典工艺差的远?

楼主:
我准备重新布板了。

网友F:
C51电容另一侧要接地,使电荷泵拉低到-12V和数字1。可是,它悬空了,还是删除了地线或地敷铜的缘故?好好检查,并查看芯片的技术资料。另外,这个芯片的电源去藕电容要使用1uf ,

网友I:
为什么电源引脚的线那么细?只有10mi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51电容另一侧要接地,使电荷泵拉低到-12V和数字1。可是,它悬空了,还是删除了地线或地敷铜的缘故?好好检 ...

没有悬空,我把铜皮删掉了

网友J:
涨知识了。

网友K:
结论是啥?有测过电荷泵电压吗,有没有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结论是啥?有测过电荷泵电压吗,有没有到12v?

还没有结论

网友L:
楼主可以试着在232TX输入端加个上拉电阻试下,我前不久就是这样解决的,也是有个没用的波形,不过我的是在上电瞬间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试着在232TX输入端加个上拉电阻试下,我前不久就是这样解决的,也是有个没用的波形,不过我的是在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AD设计的吧? 电容C51无法对地充电,电荷泵无法可靠工作。要使用漏电流小的无极性电容。另外,这线走的 ...

我重新布了局走了线,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K:
楼主,你在国企上班吗,这么点问题都搞了半个月了,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在国企上班吗,这么点问题都搞了半个月了,还没解决?

对啊。

网友F:
1 232/3232这类芯片电源滤波我一般是10u或1u,电荷泵的电容都是30V 1u极性电容,增大电容
2 电荷泵的电容要紧靠芯片有关引脚,线尽可能宽,一般不要低于12-15mil ,增加线宽
3 发送和接收线尽量走地层或使用GND敷铜包裹做屏蔽,增加屏蔽
4  可能是买到假芯片了
5  软件初始化时,注意引脚方向,发送引脚输出电平,注意软件设置和初始化
6  电荷泵电容注意耐压参数
7  最大可能是电荷泵无法把电压拉到12V 和-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232/3232这类芯片电源滤波我一般是10u或1u,电荷泵的电容都是30V 1u极性电容,增大电容
2 电荷泵的电容要 ...

十分感谢

网友M(2025-01-10):
引用 网友F:
C51电容另一侧要接地,使电荷泵拉低到-12V和数字1。可是,它悬空了,还是删除了地线或地敷铜的缘故?好好检 ...

稍微想想他不可能把那个电容悬空,楼主已经说了,有的地方是好用的,如果这个C51电容悬空,不可能有好用的地方,所以还是加强基础吧。虽然楼主上图不全面。但是你分析的更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