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有库函数调用吗?

楼主(2017-05-20):
stm8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有库函数调用吗?

网友A(2023-02-20):
有的,STM8现在有库函数了

网友B:
可以用那个小青蛙的软件实现的,我觉得就没啥问题

网友C:
这种STM8现在的话就不要再用了,性价比不高了

网友D:
库函数的话,是有调用的呀

网友E:
没啥问题的,我之前就用过库函数的,用软件生成的那种

网友F:
其实可以自己做个封装库,也是OK的

网友G:
有啊,自动生成的软件是没啥问题的啊

网友H:
库函数是支持的,有很多适配厂商都提供库函数了

网友I:
现在的STM8真没性价比了,不好弄

网友J:
中断优先级其实用寄存器操作能更快点,就是以后维护有点麻烦

网友K:
有啊,可以看一下库函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