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分析一下这个水位检测电路

楼主(2017-05-20):
两个滑动变阻器接一个LM393电压比较器组成的水位检测电路

网友A:
楼主有什么不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什么不明白的?

水位如何用电阻的变化来反映。

网友B:
楼主可以用干簧管,分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位如何用电阻的变化来反映。

水位变化引起电阻的变化。
有可能是水里放了一段导线,水是导体,随着水位变化电阻也变化。
也有可能是个浮漂,浮漂位置变化引起滑动变阻器阻值变化。
等等,你自己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位如何用电阻的变化来反映。

水位高低不用电阻来反映,一般用开关(或2个金属探头)反映(水一般导电),一个开关闭合相当于水位到高处,另一个开关断开相当于水位到最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位高低不用电阻来反映,一般用开关(或2个金属探头)反映(水一般导电),一个开关闭合相当于水位到高 ...

还要加一个滞回比较器,不然,负载频频启动,烧负载。水位有波动。对开关信号来说,要加一个延时,避开水位波动问题。

网友E:
检测水位
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滑动电阻,电压比较器等,
后续调试维护都是麻烦事。

搞个干簧管结构的东东就好了,接到MCU 的IO口,
又便宜又可靠,几乎无需维护

东莞福恩浮球检测周玉秀公司专做这样的东东

网友F(2019-04-10):
SC01水位检测芯片,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能实现从有水到无水,从无水都有水    或者上电的时候能检测是否有水    欢迎下载

网友G(2019-10-16):
   这个是感应式水位检测控制电路。本电路采用了两个感应式水位传感器(型号是SW08)为核心搭建的水位控制系统。
   SW08水位传感器是外贴式水位传感器,它直接贴在绝缘性容器(塑料、玻璃、陶瓷等不导电的容器)的外壁,就能检测到容器内的水位。它有三个接口,分别是:”VCC,OUT,GND"。有水时,传感器OUT端输出低电平;无水时,传感器OUT端输出高电平。SW08传感器 的供电电压为DC5V,OUT输出0V/5V,输出电流最大为5MA,OUT端口内部串接有一个1K的电阻。
   如电路所示,当水箱的水位低于下水位SW08传感器时,上下两个水位传感器OUT端均输出5V高电平,令Q1,Q2,Q3,SCR均导通,继电器RY1得电吸合,继电器开关被接通,从而使水泵得电工作。这时水泵工作指示灯LED1点亮。水泵工作后,水位逐渐上升。当水位达到或超过下水位传感器时,下水位传感器OUT端输出低电平,单向可控硅BT169的G极将失去触发电压。但可控硅被触发后即使失去触发电压,可控硅仍然会维持导通,直到阳极-阴极之间的电压消失才会令可控硅截止。所以如果此时水位还没达到上水位传感器位置,可控硅会继续导通,继电器会保持吸合状态,水泵依旧继续工作。当水位上升到上水位传感器位置时,上水位传感器OUT端输出低电平,Q3截止,可控硅BT169因失去阳极-阴极之间的电压而截止,继电器RY1失电断开,水泵停止工作,LED1熄灭。当用水而令水位逐渐下降,当水位低于上水位而高于下水位时,因下水位传感器OUT端输出低电平,BT169没有获得触发电压而保持截止。直到水位下降到下水位传感器以下时,上下两个水位传感器OUT端均输出5V高电平,从而再次触发Q1,Q2,Q3,SCR均导通,再次重复上述过程。

网友H:
赛元隔空水位了解下

网友I(2020-08-24):
可以参考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30129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