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3芯片SPI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看了一下芯片资料没有专门讲解spi通信那一块但是找到了SPI相应管脚。我改怎么调用和配置SPI通信?谢谢

网友A(2017-05-22):
数据手册里应该有关于SPI的详细配置方法,我没用过你这个芯片,我用的别的pic的芯片有关spi的介绍在主同步串行端口模块里,你可以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里应该有关于SPI的详细配置方法,我没用过你这个芯片,我用的别的pic的芯片有关spi的介绍在主同步 ...

你好,我之前用的是STM32的库函数可以直接找到,现在用寄存器之后发现不会配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PIC需要配置的寄存器比较多,手册里有配置的过程说明,比如该模块的使能位,相关端口的方向配置,端口的模拟或数字功能配置,时钟的配置等等,需要仔细看手册

网友B:
MSSP包括SPI和I2C,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SP包括SPI和I2C,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只配置了输出,输入直接配置成普通IO口 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需要配置的寄存器比较多,手册里有配置的过程说明,比如该模块的使能位,相关端口的方向配置,端口的模 ...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