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坐标系磁力计+左手坐标系陀螺仪能用在同一块PCB上吗?

楼主(2017-05-20):
有书上说,左手坐标系,无法通过旋转,和右手坐标系重合。
那么,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所选传感器芯片的坐标系要一致呢?
如果把右手坐标系三轴磁力计和左手坐标系六轴陀螺仪用在同一块PCB上共同协调工作,最后能调试成功吗?
比较急,希望懂行的大侠能多多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读出数据,根据坐标系加个符号和转换再使用就可以

网友B:
采样到的数据通过转换矩阵转换一下就可以了。坐标系本来就是人为定义的,跟硬件没关系。。。

网友C(2017-08-18):
算法里转成右手系吧  解算时毕竟都用的右手系 就是标定时麻烦些了  也可以在标定时改变符号 方向就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法里转成右手系吧  解算时毕竟都用的右手系 就是标定时麻烦些了  也可以在标定时改变符号 方向就一致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