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DAC间加电阻,怎么取值

楼主(2017-05-20):
为了减少单片机对DAC的干扰,老师建议在两者的连线上加电阻,但这个电阻值该怎么取?

网友A:
做阻抗匹配?100~200欧都差不多

网友B:
再加上电容效果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电容效果更好

再加个电感?哈哈~~~

网友D:
电阻靠近单片机放,一般取33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