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市电倍压到2500V能输出多大电流,用多大电容能达到1A

楼主(2017-05-20):
220市电倍压到2500V能输出多大电流,用多大电容能达到1A

楼主:
是不是可以前面用小电容,最后并联一个大电容

网友A:
理论上虽然如此,你这个估计得要5000V耐压的电容吧。。。

还有,这玩意应该是用变压器吧,倍压感觉不靠谱。如果用变压器,能否到达1A,取决于你的输入功率,不是电容。电容只是控制输出纹波而已。

如果只是倍压,220V到2500V也不是整数啊,怎么倍到这么准?

网友B:
用变压器多简单

网友C:

220V倍压整流效率不怎么高,效果也不好,我做过8倍的,后面越加电压就越不明显了.
要到1A电流的话你最好还是用变压器,这样成本比你用电容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虽然如此,你这个估计得要5000V耐压的电容吧。。。

还有,这玩意应该是用变压器吧,倍压感觉不靠谱 ...

220V市电直接升,输入功率应该不受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市电倍压到2500V能输出多大电流,用多大电容能达到1A

220V倍压整流效率不怎么高,效果也不好,我做过8倍 ...

我就是想升到2000多V电苍蝇,变压器找不到合适的啊,虽然有直接变到2,3千伏的,但那种灭蝇是电感式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还是想按电蚊拍的原理升压

网友D:
电苍蝇的,应该电流很小,用可控硅+单电感应该可以搞定了吧。

楼主:
有什么办法把220市电变成18kh的脉冲,越简单越好

网友E:
倍压2千5输出1A电苍蝇,想杀人吧!老虎也能电死

网友F:
我做过5倍压的电猫,打老鼠很好用,省电,高电压,小电流

网友G:
倍压不可行,需要高压大电容,且体积大,用高频变压器,类似于反变器,但变比不要太大。

网友H:
2500W的功率电苍蝇。电老虎也可以好几个一起。

网友I:
变压器就可以了,匝数10:1,一般的都会比1A大啊

网友J:
你直接用变压器或者逆变器不好吗?

网友K:
不建议这么搞,容易出事故
得不偿失

网友L:
兄弟你真敢想啊 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摸着220 蚊子不敢盯你的

网友M:
倍压整流无法大电流,1A达不到

网友N:
用变压器也很大的。2.5KW,几十斤总得有吧

网友M:
若用变压器,这2500Vx1A也好大一堆,且成本杠杠的,用来电苍蝇,真无异于“杀**用牛刀,大pao打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