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7-05-20):
代码运行在LDROM,向APROM烧代码,修改BS位,然后使能软件复位,但是程序还是从LDROM启动了,之前搞过M0的BOOTLOAD,修改BS后还得改一个复位向量的地址,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但是51内核的复位向量和M0内核的复位向量是一样的修改方式吗?(不大清楚是不是这样提问)大神们帮帮忙,是还漏了什么吗?

网友A:
不知道啊,都是直接用新唐的烧录工具默认下载的。没研究过这种不同下载位置的方式。

网友A:
是不是硬件上要有什么设置的开关选择启动位置?

网友B:
研究的怎么样了,是在下载时候配置的吧?

网友(2017-11-27):
请问楼主bootload研究的怎么样,我现在还不知道如何进行串口接收代码的处理

网友A:
这种芯片直接做成那种一次烧录的就行了,后面你们还想再升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