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其实是MATLAB的问题

楼主(2017-05-20):
我在MATLAB对加速度经行梯形的二重积分,发现最后结果和测量的应有结果差了俩个数量级。换了组数据还是一样差了俩个数量级。。for n=2:N;
    speed(n)=sum((a(2:n)+a(1:n-1))*0.5*0.0025);
end
就这样的积分写法有错吗 0.0025是传感器输出速率的倒数。我怀疑单位问题 但是我都是转成了国际单位了

楼主:
有种可能我在串口助手观察数据的个数时发现每秒基本没400个,就100多个!!!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我设置都检查设置对了。。4us的延迟 在通讯速率上 不是250KHZ吗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计算能力了。

网友A:
4ms还是4us?

楼主:
如果不通过中断去采集 主动去采集的话又超过400HZ,我想应该不会是单片机的工作频率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