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中间过渡线性谱!

楼主(2017-05-20):
本人夜观星像,发现哪儿好像有点不对!!

看下图!对应我们学过两种"极端"情形,就是要么周期,要么非周期信号,分别对应离散和连续谱!

那么有没有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

省事起见,假设就是下图中第二个图,图中坐标不要!直接删掉!而且假设就那5条线,幅度为某有限值!!!而且假设它们相位全为0!

请问此时是什么情况,对应的时域图形是?

网友A:
每一条线的频谱能求出来吧,五条线一叠加不就行了

网友A:
变换后是复数,怎么理解

网友A:
理解错了,你说的五条线是频域中的,我以为是时域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换后是复数,怎么理解

这个其实不用推导,我如果只给两条线(距离小别太大),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传说中的拍(beat)嘛!

多给几条线,generalize一下而已!

楼主:
非要推也行,高中学过的三角函数表示一下,然后简化成闭合紧凑式的。不难!

近似一下,立马出来个门函数。

上个帖子讲了,为何吉布斯现象中那个是9%?
原因也是这个门函数,4Si(x)/2pi~=18%,一半就是9%。

楼主:
说起吉布斯现象,本人掐指一琢磨,感觉哪儿有点不对!福利页级数和福利页变换,本质上没多大区别,但说到吉布斯,人们为何老是针对福利页级数,而不提福利页变换呢?为何厚此薄彼?

楼主:
关于福利页变换对中因子位置问题!

有学生看书认真,但多本书比较一看,有些地方不一致,于是迷糊了,不知该信哦本书!

福利页变换对中1/2pi因子位置,有的是放在逆变换中的!!有的是放在正变换中的!

这个区别,实际上是不重要的,因为两者所决定的"福利页等式",是相同的!细微区别在于频谱密度定义不同,一个是2pi倍,一个没有!当然了,非要选个更合理的,考虑到频谱密度定义,正变换中有2pi合理些!但这并非意味着另个就是错的,不定式可以随便定义,只要趋向于某个w函数就行了!

当然了,福利页变换还有很多不同的表达式,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没必要非要区分个1234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