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AN放大问题,我的电路图有问题可不知道出在哪里,有图

楼主(2017-05-20):
      在实际电路中,正弦波使用ICL8038产生。产生正弦波之后接了两个毫欧级电阻再接入地,然后对两个电阻上的电压用AD620进行放大。当直接对正弦信号进行放大时(即产生的正弦信号不与地相连,直接接入放大器3脚,2脚接地)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当如图连接之后AD620就会坏掉(坏掉好几个之后我才发现原因,就是因为产生的正弦波接入地)。我想分别对两个毫欧级电阻上的电压进行放大,是不是需要将5脚接的地与电阻分压那块接的地区分开来?  或者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对两个电阻电压放大)?请大神指教!!!谢谢!!!(PS:我的实际电路中只有一个地,原来的地是由电源隔离模块5V转±15V之后得到的。还想问一下当正弦信号接入的地时候是不是会改变电路的地,就不能当做是地信号了?  )

楼主:
主要问题是怎么实现两个地的分接。请大神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