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滤波器设计,多频段衰减,忘了解的朋友,指教一二。

楼主(2017-05-20):
设计要求,忘了解的朋友,指教一二。
频率        db
100K        -27.5
1M        -25.5
1.5M        -24
2M        -22
2.5M        -20
3M        -18
3.5M        -12
4M        -11
4.5M        -9
5M        -8
5.5M        -7
6M        -6
6.5M        -5
7M        -5
7.5M        -4
8M        -3
8.5M        -2
10M        0

网友A:
可以用仿真软件设计

网友B:
刚学完这一块儿,交流下:你这个频率这一列表示在那个频率点放大后面指定的倍数,附近频率增益都是0,也就是一个窄带滤波器吧?要是那样的话,就用下图中的高Q滤波器设计,还需要指定质量因数Q。每个频率点,设计一个高Q滤波器,由Q和增益算出R1、R2、R3。然后把这些滤波器并联起来。

网友B:
这样的话需要20个放大器,是不是成本太高?不知有没有专用的集成滤波芯片

网友C:
可以用软件数字滤波,

网友B(2017-07-25):
突然想起来了,不同频率段,不同斜率,不同增益:
1. butterfly低通滤波,达到某频率段,斜率要求
2. 再用带通滤波,选定频率段,
3. 最后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