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HAL的库和以前的区别也不大呀,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变...

楼主(2017-05-21):
看着HAL的库和以前的区别也不大呀,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网友A:
原来的STD库更接近于寄存器操作,主要就是将一些基本的寄存器操作封装成了函数。HAL库则是将这些抽象成了一个抽象层(HAL的意思是硬件抽象层),从使用的角度来看,是与硬件无关的

网友B:
原先的叫标准库,现在的固件库可以配套ST的那个生成代码的软件,里面的处理机制也有很大差别(用了才知道),还有一点就是,库文件占的内存也很大。

网友C:
我觉得如果用的是以前的库,可能升级下,就不能用了。如果用的是HAL库,升级了照样兼容。

网友D:
HAL库的处理机制比STD库好很多,更重要的是HAL库跨芯片的可移植性非常好。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从M0到M3,或者到M4,只要宏定义下芯片,直接就可以使用啦

网友F:
可以这么说吧,官方是这么吹牛X的,但是我具体没有测试。

网友G:
hal库太难用了,经过了封装,隐去了细节,不灵活了,想要配置一些偏门的功能的话,会有些麻烦,看具体的寄存器变化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H:
ST现在主推的就是这个库,而且现在ST的STM8都用这个库了,很方便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现在主推的就是这个库,而且现在ST的STM8都用这个库了,很方便的。

STM8的HAL都没出来,那个配置软件,什么也不能用,悲剧呀。

网友J:
软件的可移植性加强意外着底层的臃肿,确实有点大了。

网友K:
不管喜欢不喜欢,ST主推的就是这个,只能接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