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的Cortex-M4 DSP内核运算有多强

楼主(2017-05-21):
大家都知道C语言本身的基本库函数就有不少,比如数学库函数math.h
其实如果用了新唐带DSP内核的,还有个DSP专用的库,那么到底有多强呢。
看对比吧
三角函数运算
Cortex®-M4 DSP函数库,提供了计算Sine,Cosine的功能,以查表的方式减少计算时间
arm_cos_f32(float32_t x)

参数:
x
[in]欲计算的弧度
回传值:
cos(x)
表 3‑14 使用弧度计算Cosine程序设定

arm_sin_f32(float32_t x)

参数:
x
[in]欲计算的弧度
回传值:
sin(x)
表 3‑15 使用弧度计算Sine程序设定

arm_sin_cos_f32(float32_t theta, float32_t *pSinVal, float32_t  *pCosVal)

参数:
theta
[in] 欲计算的角度
*pSinVal
[out] sine值输出
*pCosVal
[out] cosine值输出
回传值:
表 3‑16 使用角度计算Sine与Cosine程序设定

在范例程序中,比较了使用DSP函数库与使用C函数库运算时间,计算样本数为32,下表3-17比较有无使用DSP函数库运行时间差异,可以看出使用DSP函数库可以大幅缩减计算时间。

楼主:
/*计算sin, cos (32个样本数)*/ for(i=0; i< blockSize; i++)
    {
      /* 输入为弧度 */
                  cosOutput = arm_cos_f32(testInput_f32);                               sinOutput = arm_sin_f32(testInput_f32);

         /* 输入为角度 */
         arm_sin_cos_f32(testInput_f32, &sinOutput1, &cosOutput1); }

Function(with 32 sample)

DSP(Time unit)
CPU(Time unit)
CPU/DSP
Sine
42.2
Cosine
43.05
Sine  and Cosine
112.74

楼主: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来对比了吧,一个三角函数都可以差别这么大。
双输出时候相差速度一百多倍。。可见新唐的DSP内核的单片机还是非常非常强悍的。

楼主:
说起来线性插值运算,是很简单的,那么DSP还能提速吗?当然还能。。
使用Cortex®-M4 DSP函数库线性插值功能首先定义x0的样本数、起始值x0和x值与值间隔,再来输入y值数据,程序设定如表3-18与表3-19,完成浮点数插值结构设定之后,再输入x值执行程序,即可得到线性插值所得y值。

arm_linear_interp_instance_f32 S = {uint32_t nValues, float32_t x0,

float32_t xSpacing, float32_t *pYData}

参数:
nValues
x值的样本数
x0
x起始值
xSpacing
x值与值之间隔
*pYData
y值数据
回传值:
表 3‑18 线性插值结构设定

arm_linear_interp_f32(arm_linear_interp_instance_f32 *S, float32_t  x)

参数:
*S
[in, out]浮点数插值结构
x
[in] 输入x值
回传值:
线性插值y结果
表 3‑19 线性插值程序设定

楼主:
程序范例流程如下,且在下表3-20比较有无使用DSP运算时间差异:
/* 设定结构变量S,定义x样本个数为2,其起始为0数值间隔为10,即x0=0,x1=10,且定义y值为 arm_linear_interep_table */
arm_linear_interp_instance_f32 S = {2, 0, 10, (float32_t *)&arm_linear_interep_table[0]};

/* 循环放入10个样本进行线性插值运算,并且输出结果到testLinIntOutput[] */
for(i=0; i< TEST_LENGTH_SAMPLES; i++)
{  testLinIntOutput[i] = arm_linear_interp_f32(&S, testInputSin_f32[i]); }

楼主:
Function(with 10 sample)

DSP(Time unit)
CPU(Time unit)
CPU/DSP
Linear  Interpolation
1.12
表 3‑20 线性插值有无使用DSP运算时间比较表

楼主:
可以看出来就算是再简单的运算在DSP里面都是有更快的解决方法的。

网友A:
DSP就是专业计算的,肯定很厉害。

网友B:
DSP内核就是专业干这个的,肯定速度快于CPU。

网友C:
强大到你无法想象。

网友D:
确实不错,貌似找到最好的DSP内核的操作方式的教程就是新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