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5-21):
如图,看Verilog仿真视频教程里面,在testbench设置时候,直接复制“blocking_vlg_tst”到top level module in test bench,在testbench name里面就自动生成“blocking_vlg_tst”,然后别人就把testbench name改成“blocking”。后来我在仿真的时候,没有更改testbench name直接是“blocking_vlg_tst”,居然也可以仿真出来,所以想问一下,到底要不要改这个testbench name。。。。我的工程名是blocking,文件是blocking.v

网友A:
testbench name叫阿猫阿狗都没关系,只要被测模块名字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bench name叫阿猫阿狗都没关系,只要被测模块名字对就行。

只要testbench顶层模块名对了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testbench顶层模块名对了就行?

哈哈哈,还有疑问!!test bench name是你自己为测试台起的一个名字,什么名字都行,只要顶层模块名是你编写的测试程序的顶层模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还有疑问!!test bench name是你自己为测试台起的一个名字,什么名字都行,只要顶层模块名是你 ...

testbench文件就是blocking.vt。系统自动生成的,我没有改。然后在设置里面,我把testbench name设置成blocking_vlg_tst或者blocking,发现都可以仿真。难道testbench name不是.vt文件的文件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testbench文件就是blocking.vt。系统自动生成的,我没有改。然后在设置里面,我把testbench name设置成bl ...

取名字没关系诶。你创建的测试台程序,系统后缀名就是.vt,所以不管你取啥名字,系统总是能找到这个文件的啊,只要你的顶层模块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