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在电路中设置两个地?有图

楼主:
    在实际电路中,正弦波使用ICL8038产生。产生正弦波之后接了两个毫欧级电阻再接入地,然后对两个电阻上的电压用AD620进行放大。当直接对正弦信号进行放大时(即产生的正弦信号不与地相连,直接接入放大器3脚,2脚接地)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当如图连接之后AD620就会坏掉。我想分别对两个毫欧级电阻上的电压进行放大,是不是需要将5脚接的地与电阻分压那块接的地区分开来?  或者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对两个电阻电压放大)?请大神指教!!!谢谢!!!(PS:我的实际电路中只有一个地,原来的地是由电源隔离模块5V转±15V之后得到的。还想问一下当正弦信号接入的地时候是不是会改变电路的地,就不能当做是地信号了?  )

网友A(2017-05-21):
嗯, 楼主想得很仔细啊, 确实是这样的, 功率地和信号地是应该分开的.
另外你的 信号进入 2,3 脚前, 应该串联人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楼主想得很仔细啊, 确实是这样的, 功率地和信号地是应该分开的.
另外你的 信号进入 2,3 脚前, 应该串 ...

一定要串联电阻嘛? 我之前直接放大信号时没串联电阻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另外信号地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A:
不串电阻, 不是运放容易换掉嘛

网友B:
建议你把正弦信号发生的电路和电源电路都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把正弦信号发生的电路和电源电路都传上来看看

我电路中的地都是接在电源模块那个0伏上的

2脚输出

2脚输出

左边用开关电源供电,然后输出我用的±15V

左边用开关电源供电,然后输出我用的±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