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放放大器

楼主(2017-05-21):
请大神看看为何输出电压总是一个定值 并没有放大

网友A:
你的元件取值好怪

网友B:
你们都是怎么看清参数的。。。难道我眼睛瞎了

网友C:
你的输入电压是什么?交流还是直流,运放电路的最好在1K 以上,否则虚短和虚断会受影响,电路图不清晰

网友D:
参数设置超出运放工作范围导致异常结果,并且实际结果会相差甚远,  所以运放知识不足还是不要仿真的好,不然只会一头雾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沒看到k,那就是不到1000欧姆,有2位数的就是不到100欧姆。电阻值小了则运放很吃力。增益小于1则有些运放 ...

哈哈哈,有道理。就服你

楼主:
谢谢大佬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