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关于串口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2017-05-21):
C#上位机,如何保证每接收一个数据都能另起新行显示?

textbox显示情况

textbox显示情况

串口接收程序

串口接收程序

网友A:
添加换行符。

楼主:
我也想到了,在那加呢?换行符是“/r/n”填的不好就变成了下边这张图

添加换行符

添加换行符

网友A:
方法一:
在发送的字符串时用格式:“原字符串\r\n”。
方法二:
在发送完字符或字符串后连续发送字符0x0d和0x0a,即可实现换行。即连续发送字符'\r'和'\n'。
部分代码例程:
方法一:
UartSendStr("转换结束!\r\n");
方法二(1):
UartSendStr("转换结束!");
UartSendChar(0x0d);
UartSendChar(0x0a);
方法二(2):
UartSendStr("转换结束!");
UartSendChar('\r');
UartSendChar('\n');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法,你好像斜杠写坏了。

网友B:
接收之后添加"/r/n"

网友B:
只有字符串才能显示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字符串才能显示换行。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下位机在传输时候就是用的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法,你好像斜杠写坏了。

发送的时候添加0x0d和0x0a,是好用的。但是每次都多空出一行,我在考虑是不是只添加0x0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之后添加"/r/n"

这是用C#winform写的,我这图中位置添加Append(“/r/n”),之后效果并不好。
那接收后添加,添加在什么位置好呢?

添加位置

添加位置

网友A:
搞不好是哪儿不小心多添加了个。或者就是在哪儿本来就你弄了一个,结果就发多余了。

网友C:
这就涉及到一个断帧的处理,做超时处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送的时候添加0x0d和0x0a,是好用的。但是每次都多空出一行,我在考虑是不是只添加0x0d就可以了。 ...

就让下位机这么发,然后你查找到以后把\r\n替换成\n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涉及到一个断帧的处理,做超时处理吧

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让下位机这么发,然后你查找到以后把\r\n替换成\n就ok了

好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E:
使用换行符号。

网友E:
转换为字符串之后,就可以在串口显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用C#winform写的,我这图中位置添加Append(“/r/n”),之后效果并不好。
那接收后添加,添加在什么 ...

发送的时候添加换行符。

网友G:
楼主是要实现把16进制转换为asicII码?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了,在那加呢?换行符是“/r/n”填的不好就变成了下边这张图

这个是显示的问题吧。

网友I:
不要在接收里面换行,要在下位机发送换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用C#winform写的,我这图中位置添加Append(“/r/n”),之后效果并不好。
那接收后添加,添加在什么 ...

既然是字符串接收为什么要添加hex格式字符呢?

网友G:
没有看懂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了,在那加呢?换行符是“/r/n”填的不好就变成了下边这张图

换行符怎么是每一个字符都会换一行呢

网友I:
楼主的下位机发送的格式要为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