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求大神分析这个公式

楼主(2017-05-21):
RT,看到别人设计的可调输出电压的电路,由于电阻标号与公式混乱,苦恼怎么也搞不定这个公式,求大神指点下,先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手册看就明白了http://www.ti.com/cn/lit/gpn/tps61252

感谢,这个手册已看过,芯片本身设计的为稳定输出,调节R5和R9阻值即可选择合适的电压输出,但此处另外加R11,R12和R10 三个电阻,实现输出电压动态可调,就是不知道这个公式怎么写的,看不懂

网友B:
本来闲的蛋疼,正面回答了你的问题,无意中看了你仅有的3个帖子,顿时感觉是对牛弹琴,删了。。
话说得很重,也许对你是好事,
楼主改行吧,,其实没必要非要搞电子的,又不是什么躺着数钱的行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你长处真不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闲的蛋疼,正面回答了你的问题,无意中看了你仅有的3个帖子,顿时感觉是对牛弹琴,删了。。
话说得很 ...

首先感谢你的建议,其实每个人不是生来就会不都是一步步积累的,如果真的搞不下去我会转行的,也许你能力很强,有多年经验,看不上新手问的这种弱**问题,不回答就是了,没必要说这种话来打击新手,谢谢

网友B:
哎,基尔霍夫第一定律。FB引脚节点,3个电阻电流之和为0,列方程:
(Vout-Vfb)/R5-Vfb/R9-(Vfb-Vadj*R10/(R10+R11)/(R12+R10//R11)=0
解之得你截图的公式。

(Vfb-Vadj*R10/(R10+R11)/(R12+R10//R11), 这个R12上的电流计算公式,把Vadj和R10,R11用戴维南定理处理了一下,这样算得快。不用戴维南,再用基尔霍夫列个方程联立解也是一样。

之所以话说那么重,是因为你半年前提了同属这个应用的问题,可以看出,这半年来关于这个应用,正如你自己说的,你可有一点积累?
电工绝对不是别人说一点,自己才会一点的职业。回答你的问题,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你没有任何进步,我的回答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基尔霍夫第一定律。FB引脚节点,3个电阻电流之和为0,列方程:
(Vout-Vfb)/R5-Vfb/R9-(Vfb-Vadj*R10/ ...

感谢,之前用的两个基尔霍夫定律求解,很不好算,看到人家算的那么简单不理解才来问一下的,对于戴维南已经好久之前学过不过已经都忘记了,之后会再好好学习下的,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基尔霍夫第一定律。FB引脚节点,3个电阻电流之和为0,列方程:
(Vout-Vfb)/R5-Vfb/R9-(Vfb-Vadj*R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