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没有卖价格低的frequency response analyzer频率响应分析仪

楼主(2017-05-21):
60MHz以下的frequency response analyzer.

我用过Aglilent的VNA,但是从来没用过可用于测量像开关电源的反馈环闭环增益closed loop gain或者开环增益open loop gain (loop transmission)之类的FRA。

感觉好像就是非阻抗匹配的VNA(50欧姆的VNA也可以自己用隔离变压器,阻抗变压器,opamp之类元件做个电路附件测试一些FRA的功能,但是不如直接用FRA方便),所以好像也都带有阻抗匹配下的VNA测试功能。

有谁知道国内哪儿有卖的?

网友A:
国内是代理老外的,价格起码5位数以上,非公司而是个人买来玩玩,有点酷!

网友B:
某宝。
SP3000系列数字合成扫频仪

SP3000系列数字合成扫频仪采用直接数字合成技术,微处理器控制;内置检波器,无需检波探头;可完成20Hz~120MHz范围内任意一频率段的幅频特性及相频特性(选件)的测量;扫频方式可任意设置,如线性、对数、点频等;可直接显示光标位置的频率值、幅度值、相位值;6.4"TFT彩色液晶屏,视觉舒适,清晰度高;中文/英文菜单,操作方便;在扫频范围内可同时设置和显示五个光标;随机配置RS232接口VGA(外接显示器)接口。可选配GPIB接口、USB接口,打印口。

产品主要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20Hz60MHz/120MHz/1000MHz
频率精度±1ppm

最大频率分辨率:1 uHz
扫描宽度:20Hz60MHz/120MHz或点频(零扫宽)
输出电平:+13dBm~-87dBm
阻抗:50Ω/75Ω可选
电平平坦度:±0.5dB(射频校准之后)
相位噪声:<-120dBc/Hz(偏离载频20kHz)
对数刻度:0.1dB/格~10dB/
线性刻度:1mV5V
幅度分辨率:0.1dB
扫描时间:自动,手动50ms ~ 10s
自由游标:5个,频率任意设置
显示范围:80dB
动态范围:70dB
输入阻抗:50Ω/75Ω/1MΩ可选
显示屏:6.4"TFT彩色LCD
主要特点:
l扫频信号源采用直接数字合成技术,微处理器控制嵌入式操作系统
l内置检波器,无需检波探头可完成20Hz120MHz范围内任意一频率段的幅频特性测量
l扫描方式可任意设置,如线、对数、点频等
l可直接显示光标位置的频率值、幅度值
l6.4"TFT彩色液晶屏,视觉舒适,清晰度高;中文/英文菜单,操作方便
l在扫频范围内可同时设置和显示个光标
整机配置RS232接口VGA(外接显示器)接口。可选配GPIB接口、USB接口、打印口
l波形存储、波形分析
l峰值搜寻,最大值、最小值搜寻功能
l-3dB带宽的测量
lQ值测量功能
外形尺寸340mm×170mm×360mm
重    量6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