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TIM1编码器模式问题

楼主(2017-05-21):
//TIM8,PC6 PC7
RCC->APB2ENR |= 1<<1;          //TIM8时钟使能
    RCC->AHB1ENR |= 1<<2;          //GPIOC端口时钟使能

    GPIOC->MODER &= 0xFFFF0FFF;      //PC6,PC7设置为复用模式
    GPIOC->MODER |= 0x0000A000;

    GPIOC->AFR[0] &= 0x00FFFFFF;
    GPIOC->AFR[0] |= 0x33000000;

    TIM8->ARR = 0xFFFF;
    TIM8->PSC = 0;

    TIM8->CCMR1 &= 0xFCFC;  //CC1 通道配置为输入, IC1 映射到 TI1 上,CC2 通道配置为输入, IC2 映射到 TI2 上
    TIM8->CCMR1 |= 0x0101;

    TIM8->CCER  &= 0xFFDD;
    TIM8->CCMR1 &= 0x0F0F;   //不滤波

    TIM8->SMCR  &= 0xFFF8;
    TIM8->SMCR  |= 0x0003;

    TIM8->CR1 |= 1<<0;     //使能计数器

//TIM1,PA8 PA9
    RCC->APB2ENR |= 1<<0;          //TIM1时钟使能
    RCC->AHB1ENR |= 1<<0;          //GPIOA端口时钟使能

    GPIOA->MODER &= 0xFFF0FFFF;      //PA8,PA9设置为复用模式
    GPIOA->MODER |= 0x000A0000;

    GPIOA->AFR[1] &= 0xFFFFFF00;
    GPIOA->AFR[1] |= 0x00000011;

    TIM1->ARR = 0xFFFF;
    TIM1->PSC = 0;

    TIM1->CCMR1 &= 0xFCFC;  //CC1 通道配置为输入, IC1 映射到 TI1 上,CC2 通道配置为输入, IC2 映射到 TI2 上
    TIM1->CCMR1 |= 0x0101;

    TIM1->CCER  &= 0xFFDD;
    TIM1->CCMR1 &= 0x0F0F;   //不滤波

    TIM1->SMCR  &= 0xFFF8;
    TIM1->SMCR  |= 0x0003;

    TIM1->CR1 |= 1<<0;     //使能计数器

代码如上所示,TIM8是正常工作能计数的,但是TIM1无**常计数,DIR位一直在变动。不知道是不是PA9是USART1_TX的原因,但是在初始化的时候没有初始化串口。大神,求助!!!

楼主:
已解决,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硬件问题

硬件问题是怎么检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硬件问题

这个串口的IO虚焊了?

网友B:
硬件?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口的IO虚焊了?

对的对的,就是虚焊了

网友C(2024-03-19):
请教楼主:不知道啥原因tim1和tim8上的编码器转动时互相影响

网友D:
确保TIM1的时钟源和分频设置正确,以及比较器的输出能够准确触发ADC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