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40PIN/44PIN/48PIN带LCD单片机推荐

楼主(2017-05-21):
大家好,请问谁有国产的48PIN左右的单片机推荐,要求性价比高,谢谢!另20PIN带AD的单片机也请推荐,谢谢!

楼主:
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你只是要求PIN和价位很难准确的判断出你们真正需要什么单片机。这样给你推荐是没有意义的。如有 ...

40-48PIN单片机需求:LCD+AD+8K;20PIN需要AD或者AD+LCD的即可,我们是消费类电子,需要性价比高的单片机,便宜些的国产就可以了

网友B:
CH558L    48pin
CH552T    20pin  带USB  带ADC     超高性价比
CH551G    16pin  带USB,价格1元

网友C:
STM8L152? 要求不高还可以STM8L052
还有就是HT67F4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558L    48pin
CH552T    20pin  带USB  带ADC     超高性价比
CH551G    16pin  带USB,价格1元

你这个不带LC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L152? 要求不高还可以STM8L052
还有就是HT67F489

合泰的价格有点贵,用不起啊,国产的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D:
44Pin

20Pin左右

网友E:
你说的这两个我都有合适的推荐 请加我QQ 786030167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加我QQ  786030167哦

网友F:
多了去了,要ARM的还是8位的?可以联系我ttjlc@163.com,QQ:1142456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了去了,要ARM的还是8位的?可以联系我,QQ:11424568

ARM的我可用不起哦,消费类电子,对价格还是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我QQ  786030167哦

好的,已经添加

网友G:
可以联系我,推荐你最最最合适的MCU

网友F(2017-06-27):
ARM 不见得比8位的贵,加我QQ了吗?8位家电用的多的国产就那几家。加我QQ11424568.
8位,32位都有,QQ聊,11424568,资源不同价格不同,低端的很便宜。

网友F:
8位,32位都有,QQ聊,11424568,资源不同价格不同,低端的很便宜。

网友H:
找到没有?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那就联系我吧!!